温湿度传感器
这是什么温度传感器?

楼主(2006-06-24):
分度号:PT100,两个接线端子,分正负的
看上去好像是热电偶,可是我把线倒过来接温度也没有变化,我记得热电偶接反了显示的温度应该是负的啊?

网友A:
不一定啊!有的就不是负的,不过反接的话温度相差会很大,具体的可以参见其平时的温度来定

网友B:
pt100的话就不是热电偶了,是热电阻,所以温度没有变化.

网友C:
PT100没有正反,你用的二线制的,无所谓了,可是仪表一般接三线

网友D:
量一下电阻:标准热电阻,在 50、100、1000 几个数值,热电偶只有不到 1 欧姆。 你量的时候传感器放在哪里?如果和表(冷端)在一起就没变化。

楼主:
刚刚查了,是热电阻,惭愧惭愧。
多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E:
电阻没有正负

网友F:
大家多在学习中。

网友G:
你买的热电阻用的是热电偶的接线板!
小厂家生产的吧?

楼主:
不是我买的,是我们公司新来的一个设备,安装的时候产生的疑惑,因为厂家没有给我们配线,一时又找不到补偿线,我就临时用普通电线接上去。后面才发现原来不是热电偶。说明书也没有写清楚。

网友H:
PT100是热电阻,接线一般是三线制的

网友F:
在现场遇到问题用万用表来判断问题很重要,在现场铂电阻是二根线,接线时才接三线制。
提供者:宇电自动化 邵工 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

网友I:
跟着你们能了解好多东西

网友J:
Pt100
Cu50
都是热电阻的种类

网友K(2006-12-08):
结型测温半导体s1300温度传感器的校验方发资料谁有?发到mogaowshn@163.com 多谢了

网友L:
不用想了,绝对是热电阻!只不过是二线制的,现在很少用,二线制的线路误差无法补偿

网友M:
二线制的已很少用?那我们公司温度测量系统都是采用的二线制的热电阻传感器,看来有点落后了。

网友N:
解决问题就行,刮叽刮叽

网友O:
防暴温度测量

网友P:
端面热电偶阻值在5欧左右,我正在用!

网友Q:
传感器用万用表测下阻值很容易判断的.
端子标了正负是制造商的问题,有的厂家接线端子混用

网友R:
PT100就是热电阻拉

网友S:
经营各种仪表配件,热电偶/阻接线合,接线板,接线柱,陶瓷管,刚玉管,瓷珠,补偿导线,法兰,弯头,各种螺丝,氧化铜,不锈钢接管。
生产厂家,价格便宜,质量一流!
联系人:邵先生
电话:13956322432
地址:天长市铜城西苑路20号
e-mail:becare@163.com

网友T:
PT100是热点阻没有正负,我们这里用的很多,一般用三线制,一根做补偿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