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与GPRS DTU通信使用TCP还是UDP?

楼主(2006-06-24):
请问力控与GPRS DTU通信使用TCP还是UDP?
力控软件是否支持GPRS DTU使用中心呼叫上线的工作模式,比如使用电话呼叫可以实现吗?

网友A:
1.两种方式都支持。视厂商采用的方式而定;
2.只要GRPS DTU支持就可以。而且市面上绝大多数GPRS模块都支持电话呼叫上线功能

网友B:
就看采用什么方式了,两种方式都是支持的。

网友C(2006-08-16):
厦门桑荣的GPRS的DTU和力控配套使用最多了 桑荣北京办:林湘建 手 机:13718937170(移动) 直线电话: 010-83471362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 E -Mail: lxj7871@163.com 无线通信技术论坛:http://www.sangrong.com/bbs

网友D(2007-01-04):
无所不在的移动通讯--力控

在SCADA系统的远程通讯方式上,移动网络的普及为替代传统的拨号、电台提供了可能,力控软件利用移动网络在石油、水利、热网、能源、水厂等多个行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特点如下:
力控数据服务器只需要利用ADSL或者静态IP就对多个远程设备进行通讯,数据为并发处理、完全透明的解决方案,消除了一般国内组态软件将GPRS网络绑定虚拟串口以查询方式访问造成数据传输不稳定的隐患;
心跳维护周期可单独设置,有效的流量控制机制保证了远程应用中节省通讯费用;
所有设备的驱动程序支持通过移动GPRS、CDMA网络与控制设备进行通讯,力控节点与其远程力控节点也可以进行移动通讯;
力控支持设备主动通过GPRS上传数据的方式进行数据传输。
支持移动APN专网固定IP等方式进行数据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