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SMC.无杆气缸MY1B上面的不锈钢条会漏气是为什么

楼主(2006-06-24):
我公司在SMC定了条无杆气缸MY1B16-100的为什么用了3个多月不锈钢那里就漏气.三台机器都相继的出现这样的问题.各路高手能否过来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一定是漏气的,由于无杆气缸在设计时候为了保证其能够运行,故不能完全密封,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在里面的密封带磨损后回有一定的泄漏,这是正常的,如果泄漏过大,可以考虑更换密封条.你看的不锈钢带是防尘带,为了好看和防尘作用

楼主:
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办法。好象觉得换一条好贵的

网友B:
还有个办法就是把它拆了清理下 在重装看看有没有用 有时是有东西跑进去了或空气不干静引起的

网友C:
"一定是漏气的,由于无杆气缸在设计时候为了保证其能够运行,故不能完全密封,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在里面的密封带磨损后回有一定的泄漏,这是正常的,如果泄漏过大,可以考虑更换密封条.你看的不锈钢带是防尘带,为了好看和防尘作用"

网友D:
一般情况下,无杆气缸的寿命是多少啊

楼主:
1天工作12个小时寿命是30多月.

网友E:
一条不锈钢带一百多,有2.5米.最长5.5米

楼主:
楼上的朋友.请问一下这钢带哪里有的买啊!

网友E:
就是SMC 公司就有啊,你一问就知道了啊

楼主:
楼上的朋友.我找些材料和他一样的放上去可以用吗。用的过程会出现什么问题吗?

网友E:
这个就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F:
这么短时间漏气一般情况有两种原因,第一,空气脏,导致密封磨损严重;第二,质量原因。解决也有多种办法,气源加装过滤器,更换密封组件,再有更换品牌气缸,或者更换为磁驱动,没有密封条的。

网友G:
防尘带很便宜的呀,那里贵,有需要加QQ:43617304

网友E(2006-07-28):
MY1B漏气可能是负载的问题,要加个导轨,分些重量,用MY1M就是没有漏气问题了.

楼主:
楼上的朋友我说是里面的那条。仿尘的那条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H(2006-09-12):
我是SMC的工程师,如果短时间多个设备出现问题, 设计的原因要考虑,因为MY1B系列负载能力不大,一般要加导向装置.能够提供具体一点就好了. 设计泄露寿命在2K公里以上.
SMC64461956@YAHOO.COM.HK

网友I:
最好的办法是更换不锈钢密封带,私自更换其他密封带会很危险,因为摩擦力可能会增大,活塞运动时会拉坏密封条和气缸盖,严重的话会拉伤缸体,那你损失就达了!
最好还是重新评估机构设计的合理性,因为这气缸寿命远远低于设计值。

网友J(2006-12-09):
楼主6月发的帖子,3月买的气缸,问题要解决也应该早解决了.无杆气缸还是用贺尔毕各的吧,我在8月给别人卖了一个进口的无杆气缸,牌子我就不说了.现在问题不断,搞的我现在接到这个客户的电话我头皮就发麻,恨不得把缸砸了.

网友K(2007-01-29):
一般怎么快就出现问题应该是工作的时候加了侧想负载,我们FESTO的DGC系列无杆缸有自带的导轨,比较轻的侧向力没有问题。如果力比较大或者银子多可以考虑增加一个导轨。

网友L(2007-07-29):
无杆缸建议用贺尔碧格的把,质量不错,CKD也有无杆缸系列,楼主所说的钢带漏气问题我曾碰到过,厂家反映钢带漏气,我们上门维修,换了内外钢带还是漏,后来分析,应该是活塞密封圈磨损串气导致,更换密封圈后问题解决,所以说具体问题有多个可能,有时不一定是钢带问题,本公司有无缸杆进口品牌销售,同时提供技术及售后服务,有需要可联系我邮箱xcm-80425@hotmail.com

网友M(2007-10-09):
SMC很多假货,不知您买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网友N:
气源处理是关键,如果这一点没有处理好,使用任何公司的无杆缸都得费,老大!检查一下,压缩机出来后,过滤精度是否达到5微米以内。

网友O:
美国SNNA集团公司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东海岸Delawar (特拉华州)的国际性集团公司;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886年,经过100多年的发展,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知名的流体控制产品开发、设计、制造业集团. 美国西纳所有产品均通过了世界主要质量认证机构的认证,如CSA,UL,VDE,CE,ISO9001:2000等.SNNA作为世界流体控制领域的顶尖制造商之一,一直致力于为客户创造价值,服务社会,多年来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工业控制,机械制造,石油化工,船舶,冶金,电力,航天及国防,食品卫生,科研和计量等领域和行业.

美国西纳上海代表处
联系电话:021-54707077
传    真:021-54709593
地    址:上海市闵行区剑川路940号剑川工业园2号楼2层

以下是SNNA公司的产品系列表:
蝶阀
AS343系统金属硬密封三偏心蝶阀
AS343 V系列真空专用蝶阀
SE17 系列高性能蝶阀
SE15 系列衬塑高性能蝶阀
SE90 系列中线对夹式衬胶蝶阀
SE66 系列管网用双向密封三偏心蝶阀
SE38 系列中线支耳式、法兰式衬胶蝶阀
SE208 系列脱硫专用蝶阀
调节阀
SV118 系列高性能单座调节阀
SV110 系列高性能套筒调节阀
SV112 系列多孔式套筒、多级降压、低噪音、防气蚀型调节阀
SV111 系列双座套筒调节阀
SV113 系列三通分流型、合流型调节阀
SV116 系列高压多级降压式角座阀
球阀
AR11 直通球阀
AR17 系列偏心角行程调节阀
AR18 系列高性能V型球阀
AR87 系列三通球阀
AR07 系列超低温球阀
AR53 系列夹套保温球阀
其它阀门系列
SNNA-CORRE 品牌全系列仪表阀
AS645 系列炼油专用滑阀
SGP 系列隔膜阀
SVV系列刀闸阀
SVH 系列自力式压力调节阀
SVL 系列自力式微差压调节阀
SVE 系列自力式温度调节阀
FNT 系列闸阀
EM 系列止回阀
电动执行机构
SQ 系列智能型多回转电动执行机构
AQ 系列智能型角行程电动执行机构
AQM 系列智能型直行程电动执行机构
气动执行机构
S930 系列气缸式角行程气动执行机构
S980 系列弹簧薄膜型气动执行机构
S914 系列气缸式直行程气动执行机构
附件系列
SP900 系列电-气阀门定位器
SP600 系列气-气阀门定位器
SPV 系列智能阀门定位器
SP565 系列限位开关
SVT 系列电磁阀
SOV 系列空气过滤减压器
S100 系列保位阀
流量计
3800 型电磁流量测量系统
6700 型涡街流量测量系统
7800 型超声波流量测量系统
压力变送器
8051 系列压力、差压、液位变送器
2051 系列高精度压力变送器
2046 系列压力变送器

网友P(2009-06-04):
需SMC无杆气缸 ,型号:L-MY1B40G-2000H ,数量:2个

我电话:13808888364,黄先生

Emial:13808888364@139.com

网友P(2009-07-22):
求购以下无杆气缸的密封件个1件,请报价,货期

型号:CYP040-49Z29451, 描述:MY1B40G的防尘带

型号:MYM40NAA5905-60K,描述:MY1B40G的密封带

联系人:13808888364,黄先生

网友Q(2016-12-20):
MY1M漏气是因为里面的密封条或者密封圈破烂或者有脏东西造成的,安装好的话是不会漏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