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变频器
求助:台达变频器报cf3.6

楼主(2006-06-24):
台达变频器VFD-F开机报CF3.6是什么故障?模块是新换的、驱动反压完全正常。电流传感器拆掉故障依旧。

网友A:
检查三线风扇

楼主:
三线插头反馈端是开路的,啥也没有接。接上三线风扇,故障依旧。

网友B:
交流马达驱动器侦测线路异常,送厂维修

楼主:
我就是做维修的!

网友C:
阿洁你好
你顺着传感器查一下,记得好像有个放大器换一下试试或许能解决的,好了后来个电话。哈哈

楼主:
运放换过了,不管用,我曾经试着把主板上的运放拆掉,希望能报其他的警,但是没用,一直是CF3.6.我有点怀疑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D:
开关电源输出都正常吗?lv,ov?

楼主:
还是主板的问题,更换主板后正常。

网友E(2006-08-26):
电流传感器的问题,台达M/F系列经常出现CF3。

网友F:
电流传感器不装也会出现cf3报警的.

网友G:
更换主板?太可惜了.台达VFD-F出现CF3.6告警为开机CPU部分A/D侦测到OV或LV异常.

网友F(2006-09-27):
我也碰到一台台达-M3.7的跳CFF,有时跳CF3.查了传感器和运放都是好的,现在我也怀疑是主板有问题了.各位还有什么高见?

网友H(2007-05-04):
我这边一台VFD-B 开始是跳LU 在母线检测电路换了电容后报CF3.6 换了主板后还是报 赐教是什么原因

网友I:
主板坏了,

网友H:
主板换了还是跳CF3.6

网友J:
测一下电源板端子5,6脚的电压是不是在-18.7----- -20.3V吧,肯定不在这个范围内

网友H:
DELTA 说的很正确
在母线电压检测端VBUS的取样电阻跟地相连的取下后不跳LU
但是我量取样电阻的值都是正常的。
开关电源的输出略微偏小 5V的只有4.5V 24V的只有21V左右
是不是 开关管控制端有问题

网友J:
很有可能是电解电容老化,特别是高温的环境下,你的机器用的应该有一段时间了,把开关电源次级的电容检查一下吧,祝你好运!!!!
台达变频维修QQ论坛:23794868欢迎你,有空去坐坐!

网友K:
3033D CF3.6

网友L:
 检查三线风扇,三线插头反馈端接地就可以了

网友M(2008-06-18):
台达F系列45KW上电报HPF ,请问大家,是什么故障呢?什么方法能解决

网友N(2008-07-31):
HPF控制器保护电路异常,一般是主板上的原件损坏,送厂维修吧,一般换板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O(2011-03-16):
互感器及其电路有问题,台达都是报CF或HPF

网友P(2012-05-29):
我的台达VFD-M 11KW报CF3.6故障,更换3033DM,3771电源均正常,有没有台达的PVBUS侦测电路图?

网友Q(2012-07-11):
我也有一台传感器拆掉也报CF3.6  郁闷中

网友R(2017-01-16):
引用 网友Q:
我也有一台传感器拆掉也报CF3.6  郁闷中

现在修好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