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监控软件

楼主(2006-06-24):
               Power2000电力监控软件

              当前,我国电力行业处于需求及建设迅速发展时期,越来越多的电力自动化系统工程不断的需要新建、改造和完善。
              电力自动化系统工程基本包括:电力系统调度自动化、变电站综合自动化、配网自动化、发电厂自动化、远程集中抄表自动化、能量管理自动化(EMS)、调度员培训仿真自动化(DTS)、办公及营业自动化等

              “电力系统调度自动化”根据规模可以分成国调、网调、省调、地调、集控站、县调等;同时根据用户需求配备能量管理自动化系统,进行实时状态估计、静态安全分析、短路电流计算、潮流分析及负荷预测等高级应用(PSA)。大型“电力系统调度自动化”系统需要配备“调度员培训仿真自动化”系统。

              “变电站综合自动化” 根据电压等级可以分成500KV、220 KV、110 KV、35 KV、10
            KV等主要电压等级;不同的地区还保留其他电压等级如330KV、66KV、6KV等。目前,我国大部分变电站都已使用微机保护,如主变差动保护、主变后备保护、距离保护、线路保护、电容器保护、电动机保护等;监控系统将所有微机保护、电度表、直流屏、五防等设备的遥测、遥信、电度、SOE等信息通过通讯通道传到调度端,并接受调度端的遥控操作;既所谓的“四遥”。

              “配网自动化”可以通过采集和控制10KV馈线的配电终端(FTU、DTU、TTU)和线路上的开关,配合配网调度自动化实现配网的故障隔离、网络重构及故障恢复。由于我国10KV电网络结构复杂、线路较长、设备投资较大,目前只在少部分地区的小面积内有实验性的实施。
              “发电厂自动化”我们一般指接触到发电机保护、升压变压器保护、电力线的出线保护。
              “远程集中抄表自动化”是近几年迅速发展的电力自动化系统,通过光缆、GPRS、GSM等手段,对所有计量表具进行实时监测及电度数据采集,随时或定期计算用电量、线损、网损等。
              “办公及营业自动化”是目前电业局正在使用的MIS系统。

              在电力自动化系统工程中可以纳入监控系统范畴的有电力系统调度自动化、变电站综合自动化、配网自动化、发电厂自动化、远程集中抄表自动化。这些系统都可以通过我们现有的组态软件实现。
              当然,选择一个适用的组态软件是圆满完成任务的关键。
              目前可以选择的专业组态软件有:电力组态软件和工控组态软件两大类,均可实现电力自动化系统工程的组态及监控功能。
              电力组态软件和工控组态软件有很多共同之处,但是由于电力系统的特殊要求,导致工控组态软件在电力系统应用中遇到很多专业性的问题,相比较而言电力组态软件更适用于电力系统。

              电力组态软件和工控组态软件的共同点:
              组态软件的基本结构相同,均采用面向对象技术、多线程技术、开放式体系、灵活的画面组态、告警设置、记录设置、表达式计算等,这些都是各种组态软件的共性。
              下面我们具体比较电力组态软件和工控组态软件在电力系统应用中的差异:
              1、 在线维护功能
              在电力系统运行中,对监控系统(SCADA)部分经常需要进行用户级的修改维护;如:
              改变电流、电压、有功、无功、电度等变量的系数(CT、PT);
              改变线路名称或开关编号需修改与之相关变量的名称及一次接线图;
              没有实际位置的刀闸在一次接线图中需人工置位以便保证与实际位置对应;
              随时定义某一遥信点的具体意义,并设置告警类型及告警方式;
              对于大部分工控组态软件由独立得开发环境及运行环境组成,系统投运后,为避免人为造成的破坏,一般对最终用户不提供开发环境,导致用户无法在运行中进行在线维护;即使对最终用户提供开发环境,也需先退出运行环境,进入开发环境,修改系统后再次启动运行环境,操作过程非常复杂,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在线维护。
              而电力组态软件将开发环境及运行环境合二为一,形成一个集成环境,只有添加通讯设备或添加通讯串口时,才需切换到开发环境,其他情

网友A:
什么意思???
做广告吗???

网友B(2013-09-09):
南京鹏图电源有限公司是国外高新技术开发生产的开关型稳压电源系列,此系列的模块开关电源产品具有各种保护功能及完美的输出恒流特性,南京鹏图公司生产的开关电源模块广泛应用于自动化控制领域,如:电力电子、军工、科研、工控设备、通讯设备、仪器仪表行业。

   南京鹏图公司生产销售的模块电源有:元件式DC/DC单路模块电源;元件式DC/DC双路模块电源;元件式DC/DC三路模块电源;便装式DC/DC单路模块电源;便装式DC/DC双路模块电源

联系电话:025-52636417   QQ:21922017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