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功率因数表的问题?

楼主(2006-06-24):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单位变电所(10kv)数显功率因数表与指针功率因数表指示对不上,当功率因数低投用电容器时,数显表显示趋于1,而指针表却远离1,请问各位师父是何原因?

网友A:
取的互感器大小一样吗?

网友B:
首先查它们是否均取自同一个回路,然后查每个的接法是否正确,如果均没问题,那就可能有的有故障了

网友C:
上面有说了,如果信号取自同一回路,查接线,线没接错,再看看数显表的设置可能反了。仅供参考!

网友D:
上面说的对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