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求助:抗干扰

楼主(2006-06-24):
小弟一个单片机系统,在现场调试时出现如下问题:当电动机启动时,LCD显示不正常.当LCD显示正常时,可是停止电动机运行时,LCD有时也会不正常.请大家指点!同时,如何解决?
是不是启动电流的问题,若是该怎么解决?

网友A:
板子输入电源并个 2200~4700VF 电解电容看。

网友A:
请斑竹帮我整理一下,谢谢!

楼主:
能否用电源滤波器来解决?

网友B:
我用AT89C52控制二台步进电机,转速为500转/分.机器大部分时间运行正常,偶然会出现失步,不知道是否干扰造成的?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C(2006-09-07):
超力抗干扰器
消除感应雷残余电压干扰,接触器、电机、电器通/断电干扰,内燃机点火爆破干扰,无线电射频干扰;使普通单片机、微电脑、工控机、PLC控制的电子设备的脉冲群、浪涌抗扰度达到2、3、4级,在瞬态电压1、2、4KV时仍可正常运行,不发生误复位、死机、误操作、显示错乱等莫名其妙故障,避免快速电老化击穿、成倍延长工作寿命。本产品自身吸收干扰而不向大地排泄,无须接地,国际领先,使雷电干扰和电器接地故障干扰无法经公共地线闯入电脑,实现彻底保护,为我国智能设备的运行可靠性超过英美法德奠定了基础
地址361009厦门留学人员创业园昂业楼; 传真0592-5774847;电话0592-5774847、3923851、13110935416;上网检索词:厦门超力电子有限公司;网址:www.CLDZ.diytrade.com;电子邮箱:MYH801@163.com

网友C:
超力抗干扰器
消除感应雷残余电压干扰,接触器、电机、电器通/断电干扰,内燃机点火爆破干扰,无线电射频干扰;使普通单片机、微电脑、工控机、PLC控制的电子设备的脉冲群、浪涌抗扰度达到2、3、4级,在瞬态电压1、2、4KV时仍可正常运行,不发生误复位、死机、误操作、显示错乱等莫名其妙故障,避免快速电老化击穿、成倍延长工作寿命。本产品自身吸收干扰而不向大地排泄,无须接地,国际领先,使雷电干扰和电器接地故障干扰无法经公共地线闯入电脑,实现彻底保护,为我国智能设备的运行可靠性超过英美法德奠定了基础
上网检索词:厦门超力电子有限公司

网友C:
超力抗干扰器
消除感应雷残余电压干扰,接触器、电机、电器通/断电干扰,内燃机点火爆破干扰,无线电射频干扰;使普通单片机、微电脑、工控机、PLC控制的电子设备的脉冲群、浪涌抗扰度达到2、3、4级,在瞬态电压1、2、4KV时仍可正常运行,不发生误复位、死机、误操作、显示错乱等莫名其妙故障,避免快速电老化击穿、成倍延长工作寿命。本产品自身吸收干扰而不向大地排泄,无须接地,国际领先,使雷电干扰和电器接地故障干扰无法经公共地线闯入电脑,实现彻底保护,检索词:厦门超力电子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