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6-06-24):
请教:三菱A044 0.75KW变频器通电后面板显示;<err>,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出现错误.送修前为:整流桥损坏,更换后通电就出现上面的情况.

网友A:
有可能是八芯水晶头接口接触不好了,我刚修一台这样的毛病.你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