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西门子200控制三菱伺服

楼主(2006-06-24):
西门子200好像没有专门的位置控制指令,还有它的输出是高电平,而三菱伺服卡好像只接受低电平的脉冲.有没有谁做过实例啊?指点一二,多谢!

网友A:
PTO/PWM指令可以的,电平问题可以用光偶或三极管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