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怎样控制电流的超调量

楼主(2006-06-24):
各位大哥大姐,我最近做V-M双闭环直流调速系统时课程设计时.电流超调量老是降不下来,电流调节器的传递函数是0.89((0.031s+1)/0.031
转速调节器的传递函数是10.5(0.137s+1)/0.137s
请问一下怎么把电流的超调量降下来呀,<5%.还有一个问题就是MATLAB仿真是限幅值一般加多少?我simlink仿真时把转速调节器和电流调节器的限幅值见在0.5左右才行是不是太小了
谢谢大哥大姐

网友A:
请问你的系统的机械特性,才能决定,你怎么判断系统超调了呢,能否详细一点

楼主:
我用MATLAB仿真,从示波器上可以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