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和变送器问题?

楼主(2006-06-24):
我看了一下关于传感器与变送器区别之后似乎不是太明白,假如说检测泵压,如果产生的压力超过自身设定的值时,要求输出一个开关信号,这时候需要的是传感器吗?假如说我想将压力值的变化量使用LED显示,我怎么做?谢谢

网友A:
传感器是必须的,没有传感器怎样得到压力变化?如果只是要一个开关信号,那么选用压力开关即可。当需要显示当前压力值时,变送器就是必须的了,另外还需要显示仪表或PLC。具体用什么要看具体情况,如已有PLC,那么显示仪表就不要再配,变送出来的信号直接送到PLC的AI,在PLC内做处理,想要什么样的开关信号都可以。当前压力值可用文本、触摸屏或上位机显示。不只是压力,温度、流量、位移、液位等等均可如此处理。去找几本书看吧,努力呀,工控人提这种问题实不应该

网友B:
   大家好,我是个刚接触传感器领的"学生"现在在一家传感器生产公司工作做销售,以后有什么不懂希望大家帮助我,有什么需求也可和我联系.

网友C:
下面引用由方向在 2006-6-25 9:58:00 发表的内容:
  传感器是必须的,没有传感器怎样得到压力变化?如果只是要一个开关信号,那么选用压力开关即可。当需要显示…
--------------------------------------------------------------------------------------------
正解

网友D:
不错,
刚刚接触这个行业,还有好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E:
个人理解:
 传感器是在测量过程中,与介质直接接触的部分,输出可以是电阻信号,也可以是频率信号,或电流,电压信号等等。
 变送器是把传感器的信号转换成统一的(4-20mA)信号进行传输.传感器是变送器不可缺少的

网友F:
深圳市顺诚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自动化产品销售和软件开发的技术先导型企业,公司是深圳地区西门子传感器的唯一代理商主要代理西门子bero、Rifd、 MachineVision传感器并销售西门子(SIEMENS)S7-200、300、400系列,S5系列可编程控制器,Eview全系列触摸屏 ,富士变频器,Kino全系列步进电机、伺服电机。并承接各种自动化设备电气设计及改造工程提供专业技术培训及完善的售后服务。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路38号群星广场C座1802室
电话:0755-83767969    传真:0755-61624065    手机:13266739223
联系人:胡先生

网友G(2006-08-19):
   高手指教:我正在做一个小项目,就是用压力传感器和位移传感器检测压力机压头的压力和位移,我是这样配置的,一个压力传感器和一个位移传感器(它们都是输出0~10V的模拟信号),一台FX1N-24MT PLC和一台FX2N-2AD模块,一台EVIEW触摸屏,要求在触摸屏上显示压力和位移的数值和曲线图,之前做过很简单的模拟量控制(用电压控制磁粉离合器,精度要求不高),没做过这方面的东西(精度有要求),请指教

网友H:
楼上的所说的,您的这种配置已经够了。用位移传感器计算压入量的多少,同时判断压力值的大小,根据这2个值来判断和处理,给PLC,触摸屏,以达到最佳的压件效果。
  有机会再聊,互相学习。
  liufagui@126.com

网友I:
但那样成本就高了许多,如果用二次仪表加上位机软件的话就便宜许多了。

网友J:
用二次仪表有比较合适的技术和价格。

网友I:
那你说怎么个用法,说来我也跟领导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K:
检测泵压,如果产生的压力超过自身设定的值时,要求输出一个开关信号---应该是一个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的变送器,即V/F转换器,我们这里有一点技术应用资料,看看是否可以用上。
详细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64241442463398.doc

网友L:
方向说的好

网友M:
支持方向观点!

网友N:
大家踊跃发言啊,呵呵,互相学习

网友O:
方向说的好,员器件的运用应该灵活,根据实际需要来定.

网友N(2006-09-18):
变送器将非标准的电信号转换为标准的电信号的仪器.
传感器则是将物理信号转换为电信号的器件.
当传感器的输出为规定的标准信号时.则称为变送器.
明白了吗?呵呵

网友P:
大家好!SINEAX P530、U543哪位用的着,这儿有货,二手的价优惠。

网友Q:
压力值的变化量使用LED显示  用数字显示仪表就可以了,国内品牌可以用YUDIAN, 有单单显示的,也可支持报警输出,也就是开关量输出

网友R(2006-11-04):
变送器是标准信号的传感器,而传感器的信号不一定是标准的.

网友S:
还没有毕业,向各位学习

网友T(2006-12-08):
大家好,请教有哪位用过液压泵油箱油位的传感器器是MWG的牌子,只有在图纸上可以查到,现在我无法查到具体的型号~谢谢~

网友U:
其实在使用过程中,变送器与传感器的区别不是那么重要,比如我们用EJA变送器测压力,它需要有部件感受出压力,再转换成模拟信号送回,那么你说EJA是传感器还是变送器?所以使用的时候不用去区分它,只要知道整体是个什么东东,是个什么原理就够了

网友V:
传感器/变送器/传感器系统
这几个区分开就明白了

网友W:
学以致用,会用即可,

网友X:
传感器是将各种物理量转变成可测的电信号,再由变送器转变成统一的电信号输出到显示仪表。

网友Y(2007-01-26):
如果只要求一个开关量,用一块电接点压力表足以。

网友Z:
方向讲的很专业,值得学习!
我有一个朋友是E+H某个办事处经理,价格超低,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报报价,比较一下,0755-26454254 陆平

网友U:
不要会那么清嘛,你要的实际就是一个压力开关而已,不必在乎它属于哪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