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2。2KW的三相电机怎个接在220V的单相电上让它转起来

楼主(2006-06-24):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能不能说清楚点啊?

网友B:
增加调相器就可以了

网友C:
加变频器就可以了

楼主:
不加变频器,想加一个适当的电容,不知怎么接线

网友D:
只加电容似乎不能转,无法产生旋转力矩。两相电加电容倒是可以!

网友E:
s说详细点,有没有其他要求,如是否要求调速什么的

网友F:
方法1:电机2根线接220V,这两根中任意一根和第3根线接一电容,容量330UF/450V。
方法2:买个变频器,接上就可。变频器要求:单相220V入,三相220V出,很好买的。

网友G:
电机的2根线接220V,这两根中任意一根和第3根线接一电容,容量330UF/450V。
功率可就不是2.2KW啦!

网友H:
使用变频器

网友I:
无聊,三相电机是以三相电机的参数设计的.如果你要改成单相运行这些参数全变了.如果你成功了也用不了多久.劝你还是省省吧!

网友J:
缺相可以短时运行,

网友K:
电机的2根线接220V,这两根中任意一根和第3根线接一电容,不过,功率/转矩等会差很多的

网友L:
需要两个电容,具体的电路我记不清了,

网友M(2011-09-21):
是在第三根线和其它一根线之间加一个电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