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液压管规格

楼主(2006-06-24):
我是新手,请问各位大侠,常用的液压油管有哪些,规格怎样表示,我现在只知道是压力是40MPA,其外径大约是22,内径是不是就是接头内径表示,并且接头有平头,有喇叭口,听说还有其它的,请教有空的大侠给回复一下,让我弄明白,我感激不尽!

网友A:
我想,你是指液压胶管总成吧?它由三部分组成,两端的接头和中间的胶管,规格表示由于厂家不同而变化,但是都是以其公称通径来选择(不是外径,和内径实际值也有差异),有钢丝编制型和缠绕性,单层、多层之分,接头主要看是以那种密封方式为主

网友B(2010-08-29):
我想知道油压管的分类是按什么来分类呢

网友B:
液压管的公称通径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