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09不能与A Q系列PLC通讯吗?

楼主(2006-06-24):
请问版主及各位高手:我的PC和SC-09能与FX的PLC通讯,不能与A Q系列PLC通讯,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好!!SC-09要是红色的那种(瑞典产)可以与A系列的通讯;不能与Q系列的通讯;若要与Q 系列通讯是三菱的专用通讯线:《QC30R2》。

网友B(2006-09-08):
买一条USB的数据线就可以既能跟FX系列又能跟A系列的连接,才一佰多块钱

网友C:
SC-09能与A fx系列PLC通讯,Q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