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这里有没有给LG搞技术的人啊?我用LG的文本和三菱PLC通信的问题就没人帮忙指点吗?

楼主(2006-06-25):
上海和北京打了电话!找不到解决的方法。难道LG的文本和三菱的PLC就不能通信吗?我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文本的232口通过SC-09电缆和三菱的PLC也不能通信。

网友:
通讯能否在于协议是否支持,你先搞清概念的问题再提问。如果一个只会英语,一个只会汉语怎么能交流呢?

网友A:
线焊的对吗 2-----2 3-----3 5----5

网友A:
如果是用5针那个口,就是1(RDA)-----4(TXD+),2(RDB)-----7(TXD-),3(SDA)-----1(RXD+),4(SDB)------2(RXD-),5(SG)-----5(SG)
前边是LG的文本(5p),后边是三菱Mini-Din 8P

网友A:
对了,还要将LG文本的1,2针短接,3,4针短接

楼主:
楼上的好啊!!请问你说的: 对了,还要将LG文本的1,2针短接,3,4针短接 是指LG文本的另外一个接口(9针的串口)吗?
你说的5针是422接口。他还有一个9针的串口的。
盼望指点!!!谢谢!!!!

楼主:
济南乐高(孟): 好啊!!不知道你说的三菱Mini-Din 8P接口是这样定义的!我这里有两种脚号,不知道你说的是那一种盼指点!

网友A:
9针串口是和PLC上的9针或者25针串口连的,9针:2-----2 3-----3 5----5
25针:2------3 3------2 5------7
前边是文本 后边是PLC

网友B(2010-05-07):
这个通信要有三菱的通讯配件才可以,这样的话要增加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