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灵jp6c变频跳FL

楼主(2006-06-25):
佳灵变频JP6C-90KW上电正常一起动马上跳FL也就是输出接地.短路过电流.散热器过热经检查输出IGBT正常无接地,空载起动也一样,测IGBT三组上下臂驱动静态电压都不相同有的8.3V有的9.6V都在8V-10V之间请高手指教

网友A:
1)先断开U,V,W,三相负载,通电运行,看是否报警。
2)测量IGBT,是否以坏。
3)可能电流检测系统有问题。

楼主:
谢谢你唐城!  我是空载试机的IGBT没有坏电流互感器到主板的输入线插头也断开试过还是报FL请问还有那里可能性最大

网友B:
朋友,你的IGBT可能有问题啦!好好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C(2009-04-09):
驱动电路坏了。

网友D(2010-07-13):
谁有佳灵主板,联系我,130229764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