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川伺服驱动器内部的速度挡位

楼主(2006-06-25):
请大家讨论一下关于安川伺服驱动器内部的速度挡位问题?
安川伺服驱动器内部应该有3个挡位,不知道怎么才能设定呢?
又或者设定好了怎么和外部控制系统配合使用.

网友A:
如此精确的问题,实在没有讨论的必要,读手册,或者问安川。

网友B:
一看就知道你没看手册,回去好好看看吧,上面说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