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电压升高了?

楼主(2006-06-25):
一个朝阳电源,是DC220V/DC24V的,我在其原边输入了只经过整流没有经过滤波的220V,没想到原边达到了DC300V,不知道我应该怎么才能把电压降下去?

网友A:
参照电源说明,若电源能耐压300V(想象可能就是电源内部有滤波,将市电整流电压滤波升到了幅值),将就这样用就可以了。
若电源要求输入电压为直流220V,你就只好用降压变压器了。

网友B:
上面说的对。不然就要将AC220V降到AC175V左右才能满足DC220V的要求。

网友C:
你测的300V是对的,空载测的呀。
直接再连接你的设备,没问题。

楼主(2006-09-25):
如果将就着能用还用问呀.带载也不行呀,因为应该输入的是没有脉动DC220而我们输入的是脉动DC220V,和带不带载没有什么关系了.

网友D:
不明白什么情况下会用到这样的电源?这样的电源有实际意义吗?

网友E:
怎么会有这样的电源?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网友F:
如此选用电源,选型错误,为何不选AC220/DC24V?
选了DC220V/DC24V,却没有DC220的电源!!!

网友G:
电源有故障了吧,换一个试试。

网友H:
我估计您的电源有问题了, 为何不选AC220/DC24V呢?

网友I:
我也有楼上的疑问??????????

网友J:
电源有故障,不可能差距如此之大

网友K:
1、没有直流变压器;
2、你说的是斩波器,调直流电压的,输入端有滤波电容,220V全波脉动电压经电容滤波提升至最大值300V正常!
3、输出直流电压可调整到24V

楼主:
 to;xue-816  我用的是双路同时输入,一路是DC220,一路为交流整流出来的.

网友F:
还是不太明白这个电路是如何组成的,AC220V经过整流变为DC220(大约),滤波后提升为300V,非常正常。彩电的开关电源输入的就是这种300V电源。
   是否楼主的电源输入的需要为DC220的稳压电源而非全波脉动电源?

网友L:
你测的300V是对的,空载测的呀。
直接再连接你的设备,没问题

网友M(2006-10-25):
这种电源有点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