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寻找 欧陆590

楼主(2006-06-25):
955L-8R751 TYPE:REGEN LINK HP:7.5
三相交流电源240VAC,电机3HP,240VDC,励磁0.68A,150VDC.驱动器间LINK通讯。
955L-8R751控制面板P#590LDC/00/000光纤通讯,询购三台,那里可以找到请回复,谢谢

网友A:
http://www.lanyangauto.com

网友B(2007-07-10):
我在英国找到了590LDC/00/000的Door了,
价格超高,FOB伦敦3108.8GBP
我2007年6月26号订购了一台,还没有到我们公司,我们公司也是因为打雷打坏了一台590LDC/00/000的控制面板。
(估计这个590LDC的马上绝种了)
zhangshanmr@sina.com

网友C:
我有SSD软件可以从590驱动器下载udp文件和mmi文件到电脑上,但是不能从电脑上传udp文件到驱动器上.当我上传时,驱动器的面板上一直显示RECEIVING,即使电脑上的软件关掉了也在显示.上传不能成功,是否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我忽略了呢?应该不是那个面板坏了吧,因为还能从驱动器上下载程序到电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