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
invt报欠压显示Uu

楼主(2006-06-25):
invt报欠压显示Uu,查了电源电路正常+15v,-15v,+24v,+5v,没看出主板检测的是那个电压。请帮助

楼主:
lf347坏了。更换后还不行

网友A:
那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B:
一般有专门的电压采样回路,不是直接检测控制电压。什么牌子总要先说说~~~

网友C:
如果外部电源没有问题,请检测一下变频器内接触器的触点是否接触良好(辅助触点)。

楼主:
深圳英威腾11kw

楼主:
英威腾的工程师不在吗?你们的产品出问题了应该说一说吧!

网友C:
楼主:您好!
因为在论坛不允许以公司名发贴子,以免有卖广告的嫌疑。G9/P9变频器跳“UU”的意思是变频器内部检测到直流母线电压过低。
这类问题的检查很简单,请你按一下步骤检测:
1、判断这种故障是一上电就跳还是在运行过程中跳?
2、如果是一上电就跳请检查外部电源是否正常。
3、如果是在运行过程中跳“UU”,请检查在此时的电源是否有缺相或者检查变频器内部的接触器是否有接触不良的情况。
对于产品的故障给您带来的不便,向您表示歉意!

楼主:
上电就显示uu供电正常,整流输出540v。我没有搞清检测的是哪一组电源,现在开关电源输出全部正常5v-15v+15v+8v+24v。比较器坏了,我换了一个还是不行。寻求帮助。我并不针对某一个品牌,望见谅

网友C:
产品出了问题是正常现象,客户通过不同的媒体向我们反映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出了问题厂家不管不问才是不可原谅的。
不知道接触器的触点你是否检查过?

网友D:
检查接触器驱动,最简单的方法是:在送电时用手摸接触器并听声响,来判断是否吸合。

网友C:
这种故障现象接触器一定会吸合的,如果不吸合的话,故障信息就应该是“UU3”,只有在接触器吸合但触点接触不良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UU”的信息。

楼主:
接触器根本不动作?怎么办啊

楼主:
清心大师
帮忙啊

网友E:
呵呵!都没搞明白!!我来给你分析下,我从来没搞过那个牌子的!只做参考!UU是欠压,这应该排除接触器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到主板的电压肯定是够的!就算是缺了一相也有500多V!不会是主电路的问题!问题只可能在CPU板上!但又说接触器的确没吸合,但没报接触器故障!这肯定是这个故障覆盖所制!的先检查主板,你说有个件坏了!你的顺着这个件找看有没有到CPU。。。。如果真的很麻烦的话还是建议找厂家!也希望贵公司能正确的帮人家解决问题!

楼主:
谢谢,真是雪中送炭。此主板比较器有四五个lf347-4个lm339一个lm393一个。查了好多了,主板上分离元件太多了又是双面板,我都烦了,如果‘清新’告知检查点就好解决了。驱动板上有一个VPN检测点,是不是检测电压的,如果是(2.7V)到了比较器就成了零电压。
继电器驱动接线是:24V接继电器1脚---2脚接三极管E---C接地---B接电阻1脚 (1K)---2脚接CPU.,.继电器2脚有一个检测点去比较器。
现在人为接通继电器,还是报欠压。我搞不懂检测欠压检的什么位置。

楼主:
继电器驱动接线是:24V接继电器1脚---2脚接三极管E---C接地---B接电阻1脚 (1K)---2脚接CPU
三极管B脚是低电平(0V)如果是PNP继电器应该吸合的,但是不动作。管子拆下来测的是好的又焊上了,还望大家帮忙啊

网友C:
抱歉!这几天没上来看。
麻烦楼主检查一下电源板上316J第5角(要焊开来测)的电压是否为5V,每个都要检测,如果没有5V就是坏了。

楼主:
清新你好:316j第五角全部焊开管脚对地全部是0电压,线路板对地全部是零电压,线路板五角(六个316J)全部连一块了并直接到cpu的I/O,全部焊上也是低电平。我比较了六个光偶的脚电压,没有异常。是否五脚应该是高电平,意味着CPU的I/O坏了
还望指教

网友C:
这可能是给光藕供电的地方出了问题。请你检查一下上继电器的下方U14、Q3、Q4几个稳压管,应该就是这里出了问题了。

楼主:
供电正常3脚4脚是5V。9、10和12、13脚是25V.应该是IGBT驱动电源,11脚输出推动IGBT(0V).14和16都是10V。我在检查你指出的地方。

楼主:
U14输入5V输出5V不知是否正常。输出串10K电阻到Q2(电压0.7V),看样要找到故障点了,心里高兴啊

楼主:
Q3Q4输出5V应该是对的吧?空欢喜一场。

楼主:
清新你还在吗

网友C:
请先检查316J的1角电压,应该是5v,如果有5v,就检测R104点的电压是否电压有2.7V,有的话就可能是主板的问题。如果没有5v,焊开6角测量后在测量1角的电压是否还有5v(每次一个316J焊开都必须重新上电)

网友F:
R104点的电压是2.5V. 到87c196也是,是否87c196有问题?

网友F:
我是黎黎明的同事

网友C:
楼上: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已经用掉好几天的时间了,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效率太低了。不如贵处留个电话,我们和你们直接沟通一下,这样也比较直接,因为不是一直在位上,所以回复不及时。见谅!

网友F:
0538-8520538

网友D:
清心真是好样的.

网友G:
测量316J的5脚对GND是否为5V,如不对是316J坏了

网友G:
确定316J的1脚对GND是否有5V电压

网友G:
先确定316J的1脚对地是否有5V,如没有请测量U14,Q3,Q4的好坏,

楼主(2006-07-30):
客户烦了不修了买了一台新的,丢我的脸

网友H(2006-09-07):
问题的不到解决^是我们的遗憾!

最近,我这里有一台INVT-G9-15KW的^客户反应也是雷击所致……上电无显示! 后排除电源及模块故障,恢复显示,但出现“UU”欠压报警!
继电器不动作!

排除驱动板故障……测试电压检出是“-2.8V”正常,后更换主控板上的 “LM347了”故障恢复正常!

但是,目前有出现,面板操作按键,失灵……也许,就是大家经常说的“INVT变频死机现象”

据说,原因是多方面的^驱动电路异常,也会造成死机……具体还有什么中断指令,困惑我们这些检测人员那呢?

请,厂家技术给下支持……谢谢!

网友I:
变频器遭遇雷击,大多是供水用的,有压力表,雷击后,检查电源和IGBT都没事,那是因为雷是从压力表上传过来的,对整流部分没有伤害,但对控制部分就有致命的伤害,因为远程压力表的电源取自变频器,大电流被引入,造成控制部分和CPU、操作面板上的CPU、驱动316J等损坏,所以有条件最好在压力表处做好避雷措施,让雷击不到压力表上。316J的5、6脚正常电压应该都是5V,有一脚不对,就会显示Uu

网友C:
各位有需要详细咨询产品技术的朋友可以来电到公司的客户中心,我们会尽力为您提供我们力所能及的支持。

网友G:
如是被雷击过的,控制部分很容易遭到损伤,导致元器件工作不正常,出现死机,失灵

网友J(2009-09-19):
你好,清新!我现在也有一台IVNT G9 5.5KW 变频器,上电显示UU3,接触器不吸,在不接主板情况下,驱动板上有24V,上了主板就没有了,主板上Q1阻值不对也换了还不行,也没发现有短路的地方,接触器也是好的,Q1控制电路也正常,就是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还请指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24跟SC没有24V,跟GND有24V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