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石英钟.烦你说一下590恢复工厂设置的方法

楼主(2006-06-25):
(无正文)

网友A:
 新疆人 :你用的是590C(老型号)还是590+或590P的,给你我们公司网址在技术交流栏有参考说明;
 http://www.lanyangauto.com

网友B(2006-10-25):
把4个调整键一起按住。开电源就行了

网友C(2007-01-09):
楼上说的是590的方法. 590+的方法如下:
同时按住上 \ 下箭头,然后调速器通电.继续按住超过两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