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罗升-HMI
如何通过PLC更换HETECH触摸屏画面

楼主(2006-06-25):
HETECH触摸屏和S7200通讯,要通过PLC的信号更换画面如何制作。

网友A:
应该是通过PLC改写触摸屏内部的寄存器值
!

网友B:
使用人机的控制区,然后改变控制区内对应地址内的数值即可实现.

网友C:
楼上说的很正确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受益菲浅。

网友D:
proface 的可以啊.但是HETECH的又怎么改呢?

网友E(2006-10-25):
可以的了,直接通过改变寄存器的值

网友F:
说的都对

网友G(2006-12-05):
S7-200通讯用什么线?

网友H:
可以通过控制位,然后在PLC内给控制位赋值就可以了。想输入调用哪个画面,只要输入相应的画面的值就可以了。

网友I(2007-02-23):
是那样的,我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