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产品
请教安全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06-06-25):
请问安全继电器的在设备中的作用??安全继电器和普通继电器的区别??安全继电器的的功能??

网友A(2007-01-08):
强制导向表示在触点组中的触点(至少一个常开触点和一个常闭触点)必须在机械上连在一起,这样常开触点和常闭触点就不可能在同时闭合,为自我监视系统提供最基本的条件。在其整个寿命使用期内,断开触点之间最小必须有0.5mm的间距,这样的继电器即使在非正常状态下,触点也一直保持强制导向。 在正常状态下,强制导向安全继电器会接通和关闭相关设备,是安全电路中的一个开关元件。在非正常状态下,强制导向安全继电器会根据继电器装置的原理来调节电路中的常开、常闭触点,从而保证电路的安全。强制导向安全继电器是构成安全继电器模块、多功能安全保护继电器装置的核心元件同时也是一个最基础的元件。

网友B:
受益匪浅
能给我点关于继电器的详细资料吗?
邮箱yunzi008@sina.com

网友C:
我也需要一份 wdc10000001@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