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ITECH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06-06-25):
1.HITECH触摸屏能否制作水流.
2.HITECH触摸屏能否制作弹出小画面,如何制作,望大侠指教!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

楼主:
本人初次使用,高手能否指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模拟水的流动是可以实现的
弹出小画面也可以,在你需要弹出的画面上选择需要基底画面就可以

楼主:
谢谢福娃贝贝的指教,模拟水的流动是通过状态灯,用宏指令来实现的吗?

楼主:
再提个问题,用触摸屏的内部位地址@0.0能够控制PLC的位地址吗?用宏指令能否实现?

网友B:
可以实现,建议你看下触摸屏的宏指令介绍,有很多功能

网友A:
流水的状态用柱状图就可以模拟出来,宏指令的使用上也非常简单

网友C(2006-08-08):
可以实现水流动画,用宏指令来做
弹出的画面可以用子画面

网友D(2006-10-25):
实现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