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定长切纸方案

楼主(2006-06-25):
我现在做一种新的高速写切纸机,各位大侠可提供一点控制方面的办法吗?谢谢!

网友A:
说具体点

网友B:
什么速度?

楼主:
旋转切纸,切纸速度300M/MIN以上,精度在正负0.2MM内,切纸长度在400-1400MM内.放卷直径1800MM,宽度为1500MM内,要有自动张力控制,自动收纸,整机做到全自动的.

网友C:
是薄纸还是厚纸? 例如瓦楞纸。

网友D:
双滚筒还是单滚筒刀。0.5肯定没问题,0.2还需要机械做得好才行。我做了好多台,其实并不复杂的。有问题siyi14@tom.com。

网友B:
最长一米四,买控制器的大概都想问一下,你刀辊周长是多少?
宽度为1500mm,你打算用螺旋刀还是直刀?

楼主:
是单刀螺旋刀的,切白板纸,铜板纸,厚薄多能切,不切瓦楞纸的,切刀的直径为420MM。
0。5MM是可以做到的,这个我也做过,但在慢速时精度还可以,但在高速时,精度有时会大过0。5MM的。
现在想做一台精度高点的,在控制方面成本要能降下来,以前是用安川的15KW伺服器,FX2N-64点,加模拟输出的,成本太高,就电器方面已要10多万了。那位高手能提供一点方案,使成本降下来,但精度与速度各方面不变的。谢谢!

网友E:
我用一种德国品牌的伺服,有价格优势,把你的详细要求发给我讨论一下.
imgg_iket@163.com

网友D:
精度与速度无关。与其他如:送纸变频器,送纸变频器轴端编码器的安装,模拟量干扰,或者其他机械问题等等有关。在近阶段(出现新的控制方式以前,曾经有用两台变频器做过但失败的)控制成本基本不会有太大变化,主要硬件基本如下:2台变频器,1套伺服(如果加上刀座方正度自动调整是1大1小两套),1套PLC,1个触摸屏,1个比例阀(气动张力控制),加上俩电机应该也不会过10W。

网友F:
应该是一台变频器,主驱动。放卷可以是被动的,不用变频器,用磁粉或者气动制动器。切刀辊用伺服一套,plc,hmi 各一个,整个系统电气造价应该不超10万。只是这种系统应该属于飞剪范畴,光一个plc控制大概精度不高,需要额外的一个飞剪控制器,这个价格就不知道了。

楼主:
是两台变频器,一台拉纸,一台输送的.要用磁粉那太大了,最小也要个20KG的吧.用气动就要用个比例阀与电器转换阀,就这一套也比较贵的.不止这一点的,还要自动纠边呢!自动收纸呢!
imgg大哥说你用的是德国品牌的伺服,是什么牌的,什么会比安川那一套价格还要小吗,15KW的哦!

网友B:
" 精度与速度无关"
这个,您真的有把握?速度不可能是绝对稳定的,任何控制方式都是有响应时间的。

楼主:
" 精度与速度无关"
但现在实际用时,加速与减速时这一时间,精度误差比较大的,加个同步控制器好一点的,成本又会高的.现在想做的是成本要底,精度,速度与功能又不能少,有一点难做的.

网友G:
张力对精度肯定有影响,速度的提升和下降也会影响,虽然我不知道怎么控制,但我想应该是这样的
现在对于控制我知道的伺服品牌:力士乐和西门子不错,但我不知道对不对,请指教

楼主:
   还有一点,现在我在设电子齿轮时,老是不对,一改变切纸长度时,切出来就不对设定的长度了,又要改电子齿轮比,检察别的控制多没有错的.请那位大侠告诉一下我现在这样计算电子齿轮比是否对的,谢谢!
   主动轴上编码器2500脉冲,,给伺服器分子PN202.
   切刀辅助伺服电机一圈131072脉冲,
   要求是伺服电机无论主编码器转多少圈的,只能转6.5圈,刚好是一刀,
如编码器转2.5圈,PN202=2.5*2500=6250,可以算到伺服电机要6250/6.5=961.5脉冲伺服电机转一圈.
本来伺服电机要131072脉冲,现只要961.5脉冲,所以求到电子齿轮的比值是131072/961.5=136.32,
在求得PN203分母为6250/136.32=45.84,分子与分母我放大10倍,所以我设分子为62500,分母为458.
  各位,我这样计算是不是对的.

网友D:
TO sbriugu:
你有没有QQ?QQ可能说得清楚点。气动比例阀我买了个新的花了3K多,后来买二手的才几百,也可以用的,而且张力控制得很好,嘻嘻。张力说白了就是与纸张卷径成正比(实际上不是线性的,不过我做成线性的出来的效果也不错),卷径大张力大,卷径小张力小,加上个编码器可以用线速度和角速度的关系算出卷径。速度与精度无关是指匀速状态下对精度影响不大,比如0.2的误差,因为速度造成的误差可能不到0.01。至于加减速造成误差的问题,我水平有限,很长时间了,至今未解决,加同步控制器肯定可以解决,有人做过,但没什么意思了,成本高了。

网友H:
用小日本的产品了吧!效果应该不行,你计算的那些咚咚会产生累计误差的,时间长了不准。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我QQ是269740913,希望有机会与大家学习。
现在市场上的控制种类太多,看得眼多花了,也不清楚那种好的,能介绍几种吗?
to:钟秀斌
像你所说的我这样计算会有累计误差的,请问,我这样计算方法是不是对的,可以指点一下我该怎样做好点的。谢谢!

网友B:
“会产生累计误差的,时间长了不准。”
这句我也没有看懂,切下来的纸会有累计误差?

网友H:
你的计算方法没错,结果也对,只是你计算出来的数值是无理数,除不尽,136.32后边还有无穷无尽的小数;而用136.32在驱动器里计算是转不到你说的位置的,就差那么一点点!每次都一样,累计误差就出来了。这种误差和你没关系,受限于控制其本身。
所有PLC在干这种活时都一样,做一些糙活可以。可以电话联系:13924662580。

楼主:
  要是这样,我想可以做清零就不会的。
  我现在用的是日本安川的伺服电机,FX2N-PLC,台湾HITECH人机界面,安川变频器拉纸,但效果不太理想。
  那位高手可以推荐那种牌子控制会好一点呢?

网友H:
清零无法解决。
用施耐德不错

楼主:
施耐德,法国的.好想比较贵的.要是用,那用那一款呢?

网友I:
伺服好像大功率的就只安川便宜点。不知哪 位有更好的产品介绍。

网友B:
"而用136.32在驱动器里计算是转不到你说的位置的,就差那么一点点!每次都一样,累计误差就出来了"
这此看明白了。但是这种误差,谈不到累计吧?一张能差多少?第十张、第一百张差得也不会比第一张更多。

楼主:
我想也不会太大的,只要不会不超过0.2MM就行那.

网友J:
22kw  4w /套  有人要吗?

网友K:
带有张力和收卷功能的变频器国产的有深圳汇川  进口的有德国伦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