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那有欧姆龙仿真软件呀

楼主(2006-06-25):
请问那有欧姆龙仿真软件呀
谢谢各位!

网友A:
自助资料里有

网友B(2008-12-01):
请问那有欧姆龙仿真软件的下载地址

网友C:
电话 13236596167
CX-P2.0软件(PLC编程软件)
CX-P5.0软件(PLC编程软件)
CX-P6.1软件(PLC编程软件)CP1H
CX ONE2.0软件
欧洲版SYSWIN软件PLC编程软件)(主要用于C20 C40 C60 C120 C500等老型号的PLC)
NTST3.3软件(NT系列触摸屏软件)
NTST4.72软件(NT系列触摸屏软件)
NS软件(NS触摸屏软件)
软件(可以CPM1A CPM2A CPM2AH CQM1 C200H C200HS/HX/HE/HG C1000H C2000H 等四位密码)

欧姆龙PLC视频教程(以CPM1A为例子 40讲的 每讲50分钟 软件 硬件都有介绍 编程指令讲的多)
CPM1A操作手册, CPM2AH操作手册 , CQM1H编程手册 , CJ1M操作手册 , CSCJ指令参考手册
CPM2B操作手册, CQM1专用IO单元操作手册, CP1H操作手册, NT631631C操作手册,
C1000H2000H操作手册, C1000H2000H安装手册, CX-P软件使用手册, MPT002操作手册,
CJ1G操作手册, NT3131C操作手册, CPM1A2A2C编程手册, W伺服用户手册,

网友D:
欧姆龙网站上看有没有下载,我得编程软件是那下载的,仿真的也可以去找下

网友E:
OMRON的仿真软件只能仿真CJ/CS以上的中大型机,小型机没有模拟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