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怎么存放实数

楼主(2006-06-26):
我想在存储器中进行实数比较,可是存储器中只能放整数,请问怎么转换可以存放那?

网友A:
台达PLC用32bit存放浮点数。也就是2个word。

楼主:
LD M0
DIV K15 K2 D0
本应该D0是7
D1是5
为何D1的内容是1?

楼主:
请教PLC产品处:
台达PLC的两个字节即字,是不是就是用连续的2个字节表示,不能象西门子那样用VD表示的?
我是想在两个单元进行实数比较,判断是否符合运行条件?如果分在两个字节里,我怎么比较?分别比较吗?
谢谢!

楼主:
D0,D1,的问题已经明白了,是因为指令的解释看错了.是余数,不是商的小数部分.

网友B:
浮点数占用2个字,4个字节。如果要进行浮点比较有专门的浮点比较指令。也可以利用DESUB减法求出两个要比较的浮点数之差然后用INT转化为整数后判断是否大于“0”,以判断两个数谁大谁小。

楼主:
谢谢你们的指导,举个例子.
如果我想把1.6送到D0,怎么送啊?
谢谢!

网友B:
ld m1000
dediv k16 k10 d100
dmov d100 d0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