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金卤灯是属于冷光源还是热光远源?

楼主(2006-06-26):
问一下各位行家,金卤灯是属于冷光源还是热光远源?

网友A:
金属卤素灯泡属于热光源灯泡,它因灯泡中填充了金属卤化物气体而得名,它的优点是价格便宜,使用成本较低;缺点是工作时发热量大,不适合长时间使用,并且光色纯度不好,灯泡亮度衰减较快,一般使用1000小时左右,灯泡亮度的衰减就很明显,所以它多用于低端投影仪产品中

楼主:
怎么金属卤素灯又可以造成倉库灯呢?按理消防规定倉库不准用热光源灯泡的.

网友B:
不知道还有没有比金属卤素灯性价比更好的灯

楼主:
金卤灯和金属卤素灯是否同一回事?

网友A:
金卤灯和金属卤素灯是同一种灯,也叫金属卤化物灯。

网友C:
属于热光源灯泡,容易坏且不亮,我公司以前全是250W金属卤素灯泡,后来换成85W节能灯,亮度高使用寿命长.又节能.

网友D:
会把手烫起泡,又贵,我也全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