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我的笔记本没有串口线,怎么连到RSLogx500的PLC设备上?

楼主(2006-06-26):
我试了一下,用有串口线的笔记本连接能连,用USB转串口然后再连,配置端口能够成功,但在UPLOAD时,去提示有错误,请高手们帮我解决一下!

网友A:
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232串口,用pcmcia转232串口吧,非常好用

网友B:
pcmcia是什么呀,谢谢

网友C:
笔记本插槽同pc pci

网友A:
对,任何笔记本都有pcmcia插槽的

楼主:
如果是直接用,怎么连呢?

网友D:
有很多产品啊,我这有卖这个三泰的pcmcia卡。0592-2216216

楼主:
我现在想知道,没有这个PCMCIA卡怎么连接上并上传下载,公司里要买这种卡的话,时间也来不及了,请大家帮我解决一下!急!

网友E:
我以前买过一个卡西欧的usb转串口,连500很稳定的!

网友A:
PCMCIA转串口卡拿钱就可以买到的,也是很快的,如果实在没有只好借一个吧,别无选择

网友F:
USB转串口的品牌有很多,价钱也便宜,不过要在开控制面板里的系统-硬件设定-设备管理器里面设定一下。

网友G:
晕!
楼上不是都是虎人吗?
买一根USB转232的线就行了

网友H:
我的笔记本就没有PCI插槽,用USB转串口可以用的,我连接到FX系列、S7-200都可以

网友A:
所有的笔记本都有PCMCIA插槽,PCMCIA卡转RS232卡是真正物理意义上的com口,在DOS下都可以识别的,就象自带的COM口一样,我们一直这样用非常稳定,不过就是价格挺贵的,USB转串口用起来速度慢很不稳定,经常掉线

网友I:
to lixianglei:他没有唬人,买个usb转串口确实可以,但是usb转串口有两种:单层板和双层板(叫法可能不准确,从外观可以区分),双的可以,并不是所有产品都支持这种转换。有些是不可以的。

网友J(2007-02-28):
USB 2.0的比较稳定.

网友K:
简单的用usb转串口

网友L:
对,用USB转串口的啊,不过,有的好用,有的不好用的

网友M(2007-08-15):
我的笔记本串口坏了,没办法,只好买了一个双层板的USB/RS232,很好用。在深圳华强北就能买到,有需要的请联系我。

网友N:
用usb转串口
如果是SLC5,用网线

网友O:
用USB转串口的就行,我这么用过

网友P:
再加一个ENET 模块就行了

网友Q:
用USB转串口的,基本上都能用,我经常用

网友R:
rockwell有卖的DH口转USB口的线,直接用rslink组态就可以阿

网友S:
用USB转串口的,Z-TEK CE的,非常好用

网友T(2007-09-16):
 高工: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9-7 14:42:00
    rockwell有卖的DH口转USB口的线,直接用rslink组态就可以阿
对.不过要一万多块钱.我们公司就是用的它.Model:1784-PCMK(DH+ & DH485)

网友T:
USB转串口不是物理串口,而是虚拟串口.我有一次用USB转串口的线,装了驱动以后,所有的USB口全部变成虚拟串口,导致USB接口的键盘不能用.没办法,找了一个PS2的键盘才能进XP,卸载后才好.

网友U:
SLC500有多种型号,比较常用的是支持DH485网络的和支持以太网的。
SLC的特点是CPU上内置有两个通讯口,其中均有RS232(DF1)口,上面的方法当然可以做,但也可用另一个口联接。
同时还有另一个口,这个口的地址有一个出厂默认值。
只要将网络上只联一台SLC,就可以用这个口通讯了,组态后再联另一个。

网友V:
用usb转串口电缆 我买的97元很好试 和触摸屏也可通信

网友W:
usb转串口的现在很便宜了,试过没问题

网友X(2007-11-21):
pcmcia转232串口,没见有卖呀?哪里有呀?

网友Y:
换笔记本或者去买卡喽

网友Z(2008-01-19):
有个笨办法,加个ETHERNET模块,然后就可以用网线直接通信了!

网友AA:
XIAN现在很多笔记本没有PCMCIA插槽了

网友AB:
最好买个有串口的本本,我的就很好用,

网友AC:
多换几个品牌的USB-RS232试试,应该好使

网友AD:
PCMCIA卡转RS232卡在市场上还不多吧!

网友AE:
上这个网站看看吧!!!包你有好大惊喜
http://www.moxa.com.cn/index.htm

网友AF:
MOXA的USB转串口挺好用的,但是价格稍微贵点,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QQ:534641431

网友AG:
用USB转换口,缺点是不大可靠。

网友AH(2008-03-05):
没用过。到要试试!

网友AE:
用USB转换口

网友AI:
用pcmica转串口,我用的是着一种,很好用

网友AJ:
我一直在用USB转串口,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AK(2010-08-06):
那个说用网线的,设备第一次通电,载程序必须得用RS232口往里送。

网友AL:
买一根质量好的USB转串口,我这样连过很多次,包括连logix5000和compactlogix都行

网友AM:
我以前用网线怎么都连不上去,后来串口连上了,貌似要2跟3交叉的双母头串口线才能连上

网友AN:
随便找个电子市场 就有USB转串口线的 我以前买过的 好象10块钱吧 记不清楚了

网友AO:
USB转串口的。用过,没成功。可能是我的USB转串口的太便宜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