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连锁不停的问题

楼主(2006-06-26):
在设备投产后不久,发现从中控室到现场设备大约700米,中控室由DCS控制继电器输出,现场两台电气设备的控制回路分别串入两个继电器的闭点,当继电器动作时,电气设备应该停.但是现在情况是现场两台同样的设备1#连锁停,2#继续工作,将两台的连锁线缆交换,仍然是1#停,2#不停.
恳请各位同行不吝赐教

网友A:
要么是继电器触点动作异常,要么是有根线缆可能内部短接,用万用表检查一下

网友B:
检查2#继电器及其NC触点是否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