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B变频器

楼主(2006-06-26):
我用的是keb  f4-c的变频器11kva的现在出现一个问题是主电源合不上,一合马上跳,变频器上无任何痕迹,请教各位菜鸟,小鸟再此多谢!

网友A:
检查变频输入侧线路是否短路,变频器输入侧模块是否短路

楼主:
输入侧检查过了没有问题.表面上没有放电的痕迹.

网友B(2006-08-07):
我也碰过这个故障。打开变频器发现电源板有打火现象,模块没坏。

网友C(2008-08-14):
现在我手上的一台F4的科比.上电显示NOP没有它说明书.0.75KW/380V的.请大家指教.QQ121077419

网友D:
看看开关管是不是击穿了。

网友E:
我有说明书中文PDF 的 ,好几个版本都不到一百页,大家需要的话联系我

孙132954158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