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emens 840D system

楼主(2006-06-26):
我现在在一家企业做加工中心的维护,想求教一下谁做个siemens 840d system  的开发啊 还有可知道系统用户的密码啊

网友A:
我就在外企做加工中心维护
不过我们这都是FANUC系统

网友B:
系统用户的密码:sunrise
建议你别乱搞.

楼主:
TO 楼上的:
    你做这方面的开发吗?可有详细资料啊?他们每次来都要5000啊,我怕机床用户密码改了,后来忘啦!!这不还要对系统备份吗

楼主:
 TO 楼上的:
    你做这方面的开发吗?可有详细资料啊?他们每次来都要5000啊,我把机床用户密码改了,后来忘啦!!这不还要对系统备份吗

楼主:
TO JJQ:
我们这有几台北京机床所的卧加,18i 的系统!我感觉他们的不行啊这不SERVE 模块上周还送到北京修啦你们的模块一般坏了怎么处理啊!!外企做这方面的待遇怎么样啊

网友A:
好象还没坏过
我们几乎所有的模块都有备件
待遇税后不低于4K

楼主:
TO JJQ哎我们这几台床子就让我们练手拉你在何方高就啊

网友A:
我在江苏徐州
有兴趣来我们这吗
我们很缺人哦

楼主:
TO 阿连:
    老大你给的密码不对啊?有没有840D/810D的siemens那级别的啊?

楼主:
TO JJQ:
     呵呵好啊!你不怕我来抢了你饭碗啊???

网友C:
我说老兄啊840D是可以控制14轴
你用在哪里

网友D:
SUNRISE
是最高的级别,应该没问题。大小写试一下,我只碰见一次大小写。

楼主:
是德国的加工中心,5轴的,我再试一下吧

楼主(2006-08-20):
共有8级:最高是西门子的,然后是机床厂家的,sunrise是维修的即第三级啊我是问有没有西门子的啊

网友E(2007-08-17):
各位同行:
本人在一家企业做加工中心维修,近日,一卧加使用SIEMENS840D数控系统,出现如下故障:
主轴定向换刀时,在低挡(或)高挡调好定向角度,只要不换档,主轴定向角度一直不变,但如果换挡后再定向则出现角度偏差,从而不能正常换刀.但检查屏幕显示的主轴实际反馈位置及转速都正常.修了一天,没查出任何故障.后来,由操作者操作,试了几次,机床就正常了.本人怀疑是操作者搞了鬼,请高手从技术层面给予解答该故障产生的原因.

网友F:
“怀疑是操作者搞了鬼”———怠工?

网友G:
to lili:
如果主轴的角度实际值与主轴挡位有关系,那么编码器安装的位置有问题。或者操作工知道主轴定位时要换到固定挡位。

网友H:
to lili:
是操作者搞了鬼,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还是怪我们学艺不精啊。

网友I(2007-10-16):
to lili
  我想请教一下,你们公司加工中心主轴定向速度是变化的吗?怎么我们公司所有加工中心主轴定向速度都是死的呢。

网友F:
觉得对于非伺服主轴而言,主轴定向速度还是是死的更容易操作。

网友J(2007-12-25):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不过我们的加工中心是这样工作的 是靠刀塔和主轴的配合来换刀的 有时碰到刀塔旋转不到位 一般就是皮带松的缘故(刀塔通过皮带用司服电机带动

网友K:
主轴编码器是装在主轴上还是装在电机上的?

网友L:
如果你在学西门子数控系统,可以访问我的博客:
http://www.ad.siemens.com.cn/blog/user1/94/index.html

网友M(2008-10-22):
有840D/810D的siemens级别的密码,但是我有一个条件,给一份机床资料(包括图纸和PLC程序)学习一下

网友N:
17楼:840D有主动从动两套编码器,一在电机上,一与主轴同步,一般动过编码器后要重新设定主轴定位的。

是否主轴和编码器的连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