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300-314:OB35只执行一次?

楼主(2006-06-26):
我在现有的S7300-314工程里添加了一个OB35,其中断执行周期为默认的100ms。
OB35里只有一个ADD_R累加器,IN1=1.0E1,IN2=SUM1,OUT=SUM1,即每100ms SUM1=SUM1+10。
在SYMBOL EDITOR里已经定义了SUM1 为MD 36,类型为REAL。
奇怪的是这个ADD_R只运行了一个中断周期就停止了,即OUT=10,而IN2=0,然后数据就不变化了。
按照相同的思路,建立一个新工程,在OB35里做了个ADD_R累加器,却可以顺利累加,在MONITOR状态下,可以看到IN2=0/OUT=10,IN2=10/OUT=20,IN2=20/OUT=30...。
请问各位,为什么原有的工程OB35里ADD_R不循环执行,而新建的工程里却没问题?

网友A:
可能md用重了

网友:
这估计不会是MD用重。
SYMBOL EDITOR里定义SUM1 为MD 36时没有错误提示。

网友B:
用重不是错误,但确实可能运行不对,试一下用比如MD128其它变量

网友:
确实是重复运用了。改为MD128后正常。
感谢两位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