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互感器配电流表

楼主(2006-06-26):
上次配电箱剩下的互感器30比5的,这次用的20A 的电流表能用30比5的互感器吗?应该怎样用

网友A:
用不成的

网友B:
不超过20A的情况下就可以用,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C:
原理是说接是没有问题的,不会坏,但是每次读数时乘个系数 0.666 才是实际值,容易产生误解。
如果是爱好者自己临时凑合一下可以,生产中长时间用就不要用这样的办法省钱了。

网友D:
同意周公的说法.

网友E:
可以用的,不过要把表的读数乘以系数1.5才对

网友F:
将表盘刻度重新标定就可以,我们偶尔这么用,只是精度差点而已

网友G:
请问周公的0.666和宁波的1.5是怎么来的,能分析详细点吗

网友C:
宁波的‘要把表的读数乘以系数1.5’是对的。我没认真算,不好意思。

网友B:
30/20=1.5
也就是说电流表显示满偏时20A,实际电流是30A

网友H:
应该是*6,5A—>30A,正常读数不可能超过5A,互感器变比不会改变。“但是每次读数时乘个系数 0.666 才是实际值”、“要把表的读数乘以系数1.5’是对的。我没认真算”,这位“高工”真是"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手,基础就是“好”。

网友C:
志文2000: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志文2006’,"名牌大学"是他自己说的,我说他‘基础好’也没有任何热嘲冷讽的意思,那样做不是我待人处事的风格。 我确实没有认真看,这是不对的,搞技术不应该这么马虎,我应该有承认错误的勇气。 希望你再核查一下 *6 是否正确。

楼主:
那要是改变互感器一次侧的匝数(绕过的圈数)能不能使电流表读数正常,我这是绕5匝的

网友H:
20A的电流表通过5A电流时,电流表上的读数是不是5A?难道是20A吗?互感器电流是5A时,实际电流是不是30A?如果绕过的圈数为N,变比变成6/N

网友C:
20A的电流表通过5A电流时,电流表上的读数是20A ;30A的电流表通过5A电流时,电流表上的读数是30A ;

楼主:
支持周公说的,谁能帮我算算原来一次侧绕5匝的30/5的互感器用20A的电流表应该绕几匝

网友C:
按说是七圈半,可是这半圈还真不知道怎么绕。

网友H:
"20A的电流表通过5A电流时,电流表上的读数是20A"?那是20A的电流表吗?那是5A的电流表,只不过表注为20A,应该是20/5A.按周工的意思所有电流表都是5A的,只是标注不一样而已.看来要不是楼主表达错误,就是盲目的人太多

网友I:
用是可以用,不过读起数来,不方便,还是买一个吧,互感器便宜得很

网友C:
‘所有电流表都是5A的,只是标注不一样而已’——没错,本质是这么回事,这些表都可以直接做 5A 的表用。 5A 以上电流表都是配标准次级 5A 的电流互感器,表头刻度是和互感器对应的。

网友J:
也并非是“所有”的电流表都是5A的,毫安表呢也是5A的吗?
只不过是常用的确是5A的表头,也即是输入5A时其指针都是满偏的。也可以说一个300A的电流表和15A的电流表其内部是一样,只是标注不同,比如说同输入1A电流,那300A的电流表和15A电流表的指针偏转角度是一样的。

网友C:
楼上说得没错,微安表当然也不是。不过上面说的是 20A、30A 的表。 这些都是从电工和配电的角度说的。如果从仪表工的角度,拆开表来看,里头还是另外有附件的。表的线圈也是很小的电流,不是安培级的,这个电流大小决定了表的灵敏度。

网友K:
搞不懂楼主(原来一次侧绕5匝的30/5的互感器)为什么这样接线,说明你这段导线工作时最大电流为6A,用互感器变来变去,如不满载直接接电流表。

网友H:
不对,很多30A以下的表是不需要互感器的,可以直接串入电路中,这种表怎么算?一般表头为5A的话,应该表示成**/5A,这样别人才会明白。

网友L:
可以用的:互感器上绕4圈,表读数乘以1.5就是实际数值了

楼主:
TO:CPU-Z:
导线工作时最大电流为30A时也要一次侧绕5匝,电流表才显示30A

网友H:
30A的表头,很简单,也很无聊

网友J:
楼上的去试一下不就行了,真是无聊,这都要争,不知你念的什么书?
有谁见过30A的表头?30A以下的电流表如果不用互感器,不用电阻分流的吗?

网友H:
交流有用电阻分流的吗?

网友J:
交流没有电阻分流的?你在哪里见到有规定的?是你规定的吗?

网友M:
摘抄:

例1:一个量程为500微安,内阻为300欧姆得表头,若制成测量2A得电流表,应并联多大的分流电阻?

   解:               -6
                500*10  * 300
           R = ---------------- =0.075 欧姆

答:应并联0.075欧姆得分流电阻。

例2:一个量程为500毫伏,内阻为200欧姆得表头,若要测量100伏电压,应串联多大得分压电阻?

   解:                   -3
              100 - 500*10
         R = --------------- = 39800   欧姆
                    -3
              500*10  /200

答:应串联39800欧姆得分压电阻。

网友K:
下面引用由天鸟在 2006-6-29 12:28:00 发表的内容:
  TO:CPU-Z:
导线工作时最大电流为30A时也要一次侧绕5匝,电流表才显示30A
--------------------------------------------------------------------------------------------
(互感器是30比5的)一般来说,互感器的变比是初级是穿一匝时,次级电流为5A来标注的。以铭牌为准。此题你初级穿了5匝,也就是说你初级导线电流为6A时,(6*5=30),次级电流即为5A,表显示就30A。

楼主:
CPU-Z:说的对,一般来说,互感器的变比是初级是穿一匝时,次级电流为5A来标注的,可我用的这一款是要求穿5匝的也就是150A时,次级电流是5A,我还用过要求穿2 匝的.但铭牌上都标的是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