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表调参数

楼主(2006-06-26):
最近做一工程,11M隧道式平面烤炉,分3段控制,每段9个70CM长1KW发热管,用温控表控制SSR,PT100感温棒,设定50度,可是刚升温时总是要超温10度才停住,然后回到50度后会很稳定,温控表的P 11.5 I 280  D 80 T 3 ,我这样设定有问题吗?怎样解决刚开始超温的问题.

楼主:
帮帮我啊,好急的

网友A:
部分也跟发热材料有关,刚开始升温必会有一个冲击

至于参数设置还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