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9S-11变频器不能带原配负载

楼主(2006-06-26):
   大家好:
    我现在修了一台富士G9S-11变频器不能带载.实验时变频器带22KW的电机空载运行还可以,50HZ时电流基本平衡.在25HZ以上电流没有波动,但是不平衡.送到客户的手上使用时就出现异常现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帮帮忙.指点迷津.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你的机器在客户的手上是什么现象?

网友B:
是不是变频器还有问题(可能是三相不平),也可能是负载有问题,可测试一下电机的绝缘电阻

楼主:
在客户手里的现象:不报任何故障,电流比原来大2A.而且转速不韵.但是在维修时根本看不到这些现象.所以让人很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