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触摸屏能在室外阳光下使用吗?

楼主(2006-06-26):
一般的液晶触摸屏放到室外阳光下就看不清楚了,现在设计一室外移动设备,请教各位有没有专为室外使用的触摸屏?

网友A:
一般STN屏到阳光下就会看不清楚啊,
TFT屏还好点.

网友B:
WEINVIEW有几款TFT屏 5.7的 7.7的 10.4的 都有 13770718752

网友C:
有,美国红狮的,G310S000,户外型,10.4寸,tft256色,640x480,8MB 闪存, QQ:329360862 / 13370269729 (美国红狮)Red Lion G3第三代人机界面 新的G3 HMI为您提供多达5种不同类型的即时的高速通讯接口,不管你选择哪个制造商,G3 HMI都可满足您的要求,而且这仅仅是开始。 产品介绍 ■多种整合的即插即用式通讯卡 ·与多达五种串行设备通讯-PLC、PC、驱动器、PID控制器,波特率可达115KBaud ·10/100Base-T以太网:通过您的网络系统快速获取数据;从远地点遥控和排除故障 ·通过随机电缆USB端口可提供快速下载 ·多种协议转换功能,标准的和非标准的 ·数据记录,趋势显示和历史数据显示 ·C语言平台提供更强的数据处理和逻辑控制 ·支持GSM型Modem,能发SMS(短信) ■无以匹敌的计算能力 ·32位浮点运算 ·配方处理、数学表达式计算 ·100个警报点扫描器 ·实时调度器、时间记录、时间标记 ·使用方便的快闪卡,内存实际上可以无限大 ■价格低、总成本低 ·完整配置的G303成本比其它3”的HMI低,但却有超群的性能 ·使用免费的Crimson软件,浏览,内置的WebSever功能 ·可得免费的版本并更新 ·直观、完全可调的灵活性为您和您的用户节省时间 http://www.redlion.net/Support/Software/Crimson2.0/Docs/Crimson2CNR6.pdf

楼主(2006-08-28):
威纶已送了一款5.7英寸亮度500的试用,在阳光下基本清楚。

网友D:
你在外面看不清楚,主要原因就是亮度的问题。
而一般的触摸屏的亮度以100-300的居多。如果还觉得不够清楚的话,建议用500流明左右的,不过一般的300流明应该就可以

网友E:
用研华的触摸屏没有问题,联系我13482493963桑克军

网友F:
使用350线以上的就可以,主要是液晶屏的原因。

网友F:
可以跟我联系xhlqs@163.com,基本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G:
光洋推出了TFT65000色,从5.7-15寸,在阳光下用是决对没有问题的,如有须要请和我联系,13971144836侯先生

网友H:
罗升公司新做的一款BEIJER人机,6500色,具有防爆和船舶认证.

网友I:
光洋电子的KOYO C-MORE 系列的触摸屏可以的,屏幕流明度比较高,12寸的300流,其它都在220流明以上。在亮处几乎不受影响,除非你用强光垂直照射!
联系电话:13307183108

网友J(2006-10-10):
TFT的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网友F:
液晶屏好久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