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用于提升系统的问题讨论

楼主(2006-06-26):
各位高手大家好,最近我做的一个项目中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一台升降机(变频器控制)负责提升中为1吨左右的工件,我调好后,变频可以带动工件上升,但是在工件下降的过程中会出现过电流跳闸。我想问问,是不是由于工件自重下降时使电机反托造成的变频器过电流。有什莫好的解决办法嘛??希望指教,还有有哪位大侠有张燕宾先生的联系方式,可不可以透露一下。谢谢!!

网友A:
你加制动单元了吗?

楼主:
变频器的说明书写着内带制动单元,并且我也加了制动电阻。

楼主:
还有我觉得增容对这种情况没什莫用,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电机跟变频的功率多大?制动电阻匹配得过吗?

楼主:
变频5千瓦,制动电阻配的50欧姆200瓦。

网友C:
重载(提升负载)可以正常工作,而轻载(吊钩下降)过电流,可以查一下是否是转矩过补偿!

楼主:
谢谢提醒想问一下,现在转拒提升电压提高10/100左右。但是我如果把它降下来,再提升时会提不起来。

网友D:
电机多大的,加速时间调大些

网友D:
过电流跳闸是什么过电流跳闸呀,是不是制动单元过电流呀

网友D:
是在下降的那一刻过电流吗,那加大转矩提升

网友E:
“这样一个情况:一台升降机(变频器控制)负责提升中为1吨左右的工件,我调好后,变频可以带动工件上升,但是在工件下降的过程中会出现过电流跳闸。我想问问,是不是由于工件自重下降时使电机反托造成的变频器过电流。”根据讲的情况,我认为是,也就是电机在物体下降是,工作于反接制动状态,也就是第二象限。

网友C:
再生制动时容易出现过电压故障的啊,啥变频器来着?

楼主:
是在下降的过程中,我也觉得是应该出现过压,但变频器报的是过电流故障。变频是sew的。假设提升的工件超过了电机的带载能力,那在下降时变频器会不会报过流故障??还有如果配重选的不合适会不会产生这种现象(重载下降时报过电流故障)??现在这里谢谢各位了!

网友E:
"假设提升的工件超过了电机的带载能力,那在下降时变频器会不会报过流故障??"也就是说变频器驱动的电机本应是让工件向上提升,然而由于工件过重,使得它超过了提升系统的提升能力,也就是负载转矩等于或者超过了电机的启动转矩,其结果系统不是提升工件,而是由于工件重而被倒拉着下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象限反接制动状态,此时电机的电磁转矩比启动转矩还要大,大小与工件重量有关,这样就造成变频器的输出电流过大,回报过流故障。
“还有如果配重选的不合适会不会产生这种现象(重载下降时报过电流故障)??”是的,和上面同样道理。

网友F:
首先变频器选型是要比电机大一挡,如果变频器拖动一台以上电机时,再把变频器放大一档,其次:制动单元及制动电阻是必须的,当然元气件的选择要好一点的

网友G:
再生制动状态下主要看您的制动电阻能否及时的把再生的电给放掉,如果不能及时的放掉就会报过电流故障,您可以和对以下该变频器要求的最小制动电阻是多大,制动电阻的功率一般根据在电梯上应用的经验是变频器功率的1/3。

网友H:
我是〈电工技术〉杂志社的编辑,你打这个电话问下我们的市场部,因为我们办了多届〈PLC与变频器培训班〉一直请张燕宾高工为我们的老师,我想他们那边应该有张老师的电话!
联系电话:023-86558964找袁先生

网友I:
电阻选小了

网友J:
跳闸电流是多少?还有电阻的功率(100%cdf时)小了点

网友K:
能讲得更详细点吗?集体参数?

网友K:
能讲详细点吗?集体参数?

网友J:
o  ?你用的SEW的变频器,你在那里,。有问题你发个邮件
can.shen@sew-eurodrive.cn

网友L:
电阻至少选80欧姆,功率选2KW.
具体可以和我联系:1396858908.
希望我能和交流,我是做变频器技术支持的.已经有4年了.应该在这方面有经验.

网友K:
不同品牌的变频器采用的制动电阻是不同的。提升高度多少?速度多少?

网友M:
加能量回馈单元啊,或者加制动电阻
也可以用四象限电流矢量控制重载型变频器啊

具体可以和我联系:13410217005

网友N:
电阻的功率选小了 来不急放电

网友O:
因该是你的的 制动电阻选择小了
如果我需者的话 假如你电机是5.5KW 我选择安川G7 7.5KW的变频器
电阻选择780W75欧姆的 电阻 绝对对不会有问题
欢迎经常交流 13283832560  108968340  唐改成

网友K:
顶啊,没新问题了吗?太冷场了。

网友P:
  同意楼上------电阻至少选80欧姆,功率选2KW
感觉你还是电阻小.

楼主:
谢谢各位!我最近出差做别的项目了,哪个问题基本解决了。具体地说,就是在变频器驱动电机下降时(带负载的情况下),偶尔会报过流故障。因为我设置了扭矩提升,我调试时感觉和这个因素有关,但是如果我不用提升扭矩的话,在提升时变频会报过流。关于增容,我感觉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可是即使增加一档仍有可能报过流故障,当然是偶尔出现。我还考虑觉得和调整配重有关,因为感觉着过流是受力不平衡造成的。在此谢谢大家。我觉得提升的这种工况是比较常用的,影响它的因素也挺多的。希望大家继续讨论。我会把以后出现的现象告诉大家,一起来分析。

网友Q(2006-07-26):
建议: 1\首先将变频器放大一挡
      2\将变频器的控制方式选用普通V/F控制
      3\注意下放时的配重选择,这个很重要的

网友R:
变频器控制起重设备的起升电机必须采用矢量控制,即要有带PG卡的变频器,在电机轴上加装编码器,信号反馈给变频器,进行闭环控制这样才能使设备正常运行,你可以咨询起重设备生产厂家

网友K:
起重设备生产厂家来了,可直接与我联系。欢迎登陆http://www.tsbpqz.cn指导交流。

楼主:
我觉得世家提的三点很有道理,不过讲的不太具体,我觉得关于如何计算一个合适的配重应该具体讲讲

楼主:
还有一点,我不大喜欢做广告的各位。还有很讨厌做客户工作的,大部分就是为了推销产品,对现场情况也不了解。真的有一定技术能力的经销商太少了。

网友S:
工控少年:我设计过几个提升系统,你这种情况与制动系统没有太大关系,是变频器自身的问题

楼主: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从现场的实际情况看,也是。根本不是制动电阻的是,在加制动电阻之前也问过一些人看了一些书,制动电阻的大小时没啥问题的,就是不用制动电阻,也不会有太大影响。我感觉最好的直接解决办法就是选个大大的变频,不过现在我没敢这末做,因为电机不是很大,变频和电机要是差太多了,也不是很莫好事。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还有想请教一下,如何计算一套系统的输出扭矩,如果系统超载了,变频会报出那些问题。

楼主:
专业用于提升的变频和普通变频有什莫区别吗?有搞专业用于提升变频的来给大家讲讲吧。谢谢!!

网友T:
同样的问题?我的变频器250KW能量回馈型的,拖动55KW 的电机下放时在还没回馈前就已经过流保护了,输出过流保护.请问是什么原因?我用的是佳灵的变频器.谢谢!

楼主:
你带的负载也不小吧,把跳频那选项选为2HZ试一下,可能会起点作用,不要设置扭矩提升,把加速时间设长点。

楼主:
忘了件事情,关于制动电阻的。制动电阻是用来吸收电动机反馈回变频器多余的能量的,那末他是不是只在减速或停止时才起作用,而向我们上述的在正常运行中的过电流的情况,是不是应该和制动电阻没有关系的。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希望高手们来讲讲,大家讨论一下!谢谢!

网友U:
是变频器设置的问题,关键在转矩提升上,要让变频在3-5hz时达到大电流,这样才能充分利用制动电阻。才能把变频的功能显示出来

网友N:
下降势能转动能 全程都在回馈 往哪释放 你说电阻要不要

网友V(2007-01-13):
大家分析的很有道理啊,收获很大.谢谢

网友W:
制动电阻的作用是当变频器停机或吊重下降时,电机处于发电状态下,当变频器直流电压高于制动单元设定值时,通过制动单无将制动电阻并接于变频器直流母线正负端,消耗电能,使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下降,以免变频器过压保护停机,电阻阻值越小放电越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