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通电开关跳匝,线路没问题

楼主(2006-06-26):
从电柜引出零线和三线电源任一相作为火线,接接触器的线圈,一通电就跳闸,搞不清楚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电柜里面的零线都通过漏电保护开关的

网友A:
你的跳闸主开关是漏电型的..零线没有接入开关

网友B:
漏电保护开关的动作原理是:在一个铁芯上有两个组:一个输入电流绕组和一个输出电流绕组,当无漏电时,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相等,在铁芯上二磁通的矢量和为零,就不会在第三个绕组上感应出电势,否则第三绕组上就会感应电压形成,经放大去推动执行机构,使开关跳闸

通过漏电保护开关的零线,只能作为工作零线,不能作为电气设备的保护零线,这是由于漏电开关的工作原理所决定的。
 我在网上找到的

楼主:
但是什么是工作零线什么是电气保护零线呢?
请指教

网友C:
  要用四线的漏电保护开关

网友D:
     工作零线是指三相四线制漏电断路器出线端,
     保护接零是指三相四线制漏电断路器进线端,

网友E:
你要从漏电开关的负载端接零线

楼主:
谢谢各位,早上终于解决这个问题了.原来是火线经过漏电开关而零线经过另外一个漏电开关

网友F:
用火线和工作零线给接触器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