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和直流接触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6-06-26):
这两种接触器市面上都有,我一直没有明白其区别?

网友A:
交流接触器与直流接触器接线没有多大区别,只是要保证交流接触器的额定电压额定频率,直流接触器要保证额定电压,波形要保证一定的平度,另外如果直流接触器的线圈是串接在电子线路中,要在线圈两端并联一支二极管,以防线圈两端断电时产生自感电动势电压过高,而损坏电子线路。
我在网上 查到的,作者不详

网友B:
区别很大:
1.直流接触器的铁芯因磁通恒定,无涡流损耗,常以低炭钢或纯铁做铁芯;交流接触器则常用硅钢片叠压而成;
2.铁芯的形状和结构不相同
3.直流接触器线圈匝数多,线较细;交流则匝数少而粗
4.交流接触器中有短路环,解决电流过零点时引起的噪声
5.灭弧装置不同。直流因为没有过零点,灭弧更困难,灭弧室设计与交流不同。

网友C:
路过,看过,学到!

网友D:
主要是灭弧装置不同

网友E(2011-11-03):
                灭弧装置不同

网友F:
对:曹大平 关于区别很大:
1.直流接触器的铁芯因磁通恒定,无涡流损耗,常以低炭钢或纯铁做铁芯;交流接触器则常用硅钢片叠压而成;
2.铁芯的形状和结构不相同
3.直流接触器线圈匝数多,线较细;交流则匝数少而粗
4.交流接触器中有短路环,解决电流过零点时引起的噪声
5.灭弧装置不同。直流因为没有过零点,灭弧更困难,灭弧室设计与交流不同。
内容的回复:

学习了。多谢

网友G(2013-02-17):
关键是灭弧装置不一样

网友H:
      直流操作的交流接触器不能算直流接触器,只有主触头通过直流电流的才能叫直流接触器。

      直流电流因为没有过零点,电弧不易熄灭,故采用磁吹灭弧,电流越大,灭弧越好。交流接触器采用栅灭弧,灭弧栅把电弧切成数段,在电流几个过零后就会迅速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