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稳压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6-06-26):
电源高手,我想知道怎样获得稳定工作的3V稳压电源,我们知道,常见的三端稳压块最低是7805,5V电压的,2V 1V有办法吗?

网友A:
可用串联稳稳压型的可调三端稳压块如LM317,也可用其它PWM开关式输出的可调稳压集成电路如LM2674,其效率比串联稳压型要高。

网友B:
负载小的话用3V稳压管可以,
负载大的话有好多稳压芯片可以实现.

网友C:
好象有一种6108的芯片可以提供最小输出为1.5v的电压,精确度1%,电流比78系列的大

网友D:
在7805输出端串二极管,用模块式斩波开关电源也可

网友E:
用T431或者LM336基准电源,
他的基准电源是2.5v
接好外围电源可调

网友E:
如果电流不够
可以加功率放大

网友E:
好象317串联型稳压电源也行

网友F:
317最低1.25V,向上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