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检测

楼主(2006-06-26):
请问:检测有色液体的液位有什么好办法?用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传感器?哪位有经验。谢了。

网友A:
如果你只要现场看看就行了,就用玻璃管的那种就行了。
或者你要几个液位位置的信号,那你可以用磁翻板液位计。
如果你要具体的液位控制值,那你用那种液位变送器吧,不过可能贵点,ROSEMOUNT比较好的,我们厂里用得很多,4-20mA输出的。

网友B:
什麽液体
我接触的是酸碱液体,用带磁浮球式

网友C(2006-08-05):
你是要控制水位还是要知道水位?

网友D:
有色液体有压力吗?
水位最大有多高?

网友E:
请你请说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