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碟阀好象关不严,有漏

楼主(2006-06-26):
哪位有碟阀内部结构图啊,我们厂再沸器管程出口碟阀好象关不严,有漏;还有就是阀指示关直了以后还能关动法兰,到最后都把上面的压盖给顶开了.我是初学者,可能提的问题都比较幼稚,呵呵,还望各位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A:
如果需要碟阀可找我,我会给你很好的价格,保证质量

网友B:
你的蝶阀是什么牌子的,有没有数据表,看看是泄露级别,前后压差,尺寸,如果是IV级阀前后压差又大的话,漏很正常,要是质量再不好又用了很长时间那更会漏了。除非是VI级阀还得是新阀才不会漏,但是用一阵之后一样会漏。所以啦,关不严很正常!不影响生产就行了!

楼主:
是上二通的

网友A:
以后买我的阀吧保证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C(2006-08-06):
阀门内部问题,花个4000多块钱买个好一点的

网友A:
我的联系电话:0532-827158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