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信号隔离器接进该系统

楼主(2006-06-26):
测量对象:有内衬的腐蚀性液体储罐(时常有液体进、出,液面不太稳定)
测量变送器:电容式变送器(测量杆有衬);两线制;PLC供电。
问题:使用其他24VDC电源时,串入万用表有输出,但接入PLC系统时,没有显示。
请问:如何把信号隔离器接进该系统,且由PLC供电,保证显示正常。

网友A:
这应该属于PLC组态问题吧...

网友B:
什么PLC,看一下硬件说明检查一下接线和组态-----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