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mcgs如何屏蔽热键

楼主(2006-06-26):
mcgs如何屏蔽热键,如win,ctrl,alt,del

网友A:
可以通过!DisableCtrlAltDel()屏蔽热键Ctrl+Alt+Del的功能,其他的热键不能屏蔽。

网友B:
使用钩子就可以搞定,即用组态软件调用一个可执行文件,这个可执行文件调用了键盘钩子,这个键盘钩子可以按照你的要求屏蔽按键。或是直接用组态软件调用这个键盘钩子,也就是编好的动态库。既可解决所有屏蔽问题!不妨试试,我以前对citect用过这种方法,很好用。别的组态软件也应该类似吧!

网友C(2006-08-29):
学习中,不过MCGS的屏蔽方法还有修改注册表,具体的方法我记不清了,回头再查查,再学一遍

网友D:
比较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