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为什么实际电流跟显示的不一样

楼主(2006-06-26):
为什么实际电流比显示的电流小,而且差距停大,而且,变频20HZ的时候电流就达到232A,报OL1,它是P11的机器,132KW的,是不是互感器有问题,还是主板上,或者2者都有问题,怎么能检测呢?

网友A:
你用的什么测电流的!是面板还是互感器!有可能是互感器坏了!可单调测输出!

楼主:
面板显示电流跟用外部检测的电流不一样,不过FUJI的互感器一般不会坏,所以我现在怀疑是主板,P11的机器,20HZ会到232A,不正常,我用小电机,试不出来啊,吗的,显示的电流比我用钳形表的电流要小,郁闷啊,大家帮帮忙啊,万一以后谁碰到这个问题,不就一样可以解决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