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汽包液位测量的疑问!

楼主(2006-06-26):
最近在看一本叫<仪表维修试题集>的书,发现书中有个问题:汽包液位测量使用差压变送器,当汽包液位为0时,变送器输出因为多少?正确答案是:12MA!
当时看到这个问题,有人说这个答案是错的,正确因为4MA,但是从逻辑学的角度来说,这个问题也太简单了,我知觉怀疑不是这么简单,但是又不知道为什么是12MA呢?是不是在汽包液位测量中需要考虑一些什么因素么?请教各位!!

网友A:
这是做过量程迁移的结果,以汽包中液位为物理零点.实际测量时,变送器输出全量程(4~20mA)的一半,即为12mA.当汽包液位下降到中液位以下是,认为缺水,用数字表示时为负数,反之水过多为正数.这样表示符合人的一般认识

楼主:
您是否认为这是人为设定的一个零点呢?既实际液位为一半时,可设为一个人为的零点?变送器输出12MA!
但是这个题目没有任何前提条件,似乎这是一条在汽包液位测量中的必要条件一样,实际中我们不需要这样去设定,只要将变送器迁移量确定,即可进行测量,液位零点的输出也应是4MA,而不是12MA?

网友B:
汽包液位测量差压变送器的0位; 锅炉汽包中心水位人为设定的一个安全运行零点液位为0位; 不同的概念。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