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管道内液体的温度测量

楼主(2006-06-26):
请问应该选用什么样的热电阻或热电偶测量管道内液体的温度?请各位高手赐教,致谢!

网友A:
选热电阻还是选热电偶要看被测介质的大致温度范围,如超过200℃,建议选热电偶,否则用热电阻即可

网友B:
测量范围的选择:
热电阻:铂电阻Pt100(-200-+600℃);铜电阻Cu50(-50-+150℃) 、
安装在管道内还要注意安装方法;接口;
热电偶:K(-50-+1300℃)、S(-50-+1700℃)、R(-50-+1650℃)、T(-200-+350℃)
E(0-800℃)、J(0-1000℃)、B(0-1800℃)、N(0-1300℃)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网友C:
要求响应时间么??

楼主:
测量的是润滑油,无腐蚀性。管道内径为32、外径为42。关键是怎么安装固定?是用螺纹还是焊接在管道上?请各位指教?

网友D:
pt100
螺纹接口,探头长度3CMM
顺流向斜插入管内

网友E:
如果管径很小的话,可以用在线式的温度计,我公司有一截管道带温度计的产品,只需连在管道内就可以。
如有需要请来电,021-58998739王

网友F:
可以将热电偶或热电阻安装于加装的扩大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