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启动改为变频启动后,水泵接线该怎么变?

楼主(2006-06-26):
星三角启动改为变频启动后,水泵接线该怎么变?
以前现场是星三角启动,现在要加上变频,请问水泵的接线怎么变化?

网友A:
将电动机接线盒内的六个线头按照极性正确连接后,结成三角形,然后将变频器的出线端接至接线盒的三个接线柱即可。两根电缆用一根即可,或者将两根电缆并列使用

网友B:
简单的问题嘛,不要想的太复杂.

网友C:
二楼的兄弟说的对

网友:
如果没设工频的话,可将六棵线两两并用.要是设有工变转换的话,就不好接了,还需另加两只接触器.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的回复。
只是电机有1-6号接线端子,星三角启动的时候是接6个端子,加变频后接3个端子。
我想知道星三角启动的时候电机里的短节片是如何接的?改变频后电机里的短节片如何连接?
1楼说的“将电动机接线盒内的六个线头按照极性正确连接后,结成三角形”现在理解不了。
望指点。

楼主:
[b]接成三角型是不是用短接片将U1和W2短接,V1和U2短接,W1和V2短接起来?

网友D:
你好幸福哦,我的老兄,

网友E:
呵呵,不耻下问,佩服.

楼主:
“不耻下问”可不敢当。
闻道有先后,希望向各位前辈多多学习。
最后对各位前辈的不啬指教表示深深的感谢!

网友F:
先看看你的变频器是200级还是400级的驱动.再看看你的水泵是多少等级的电压.如果是200级电压,那就是三角型接法.如果是400级电压,那就是星行接法.
具体的情况是要看你水泵的电压等级和你变频器的电压等级了。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如果用变频驱动的话,那你就得把三根线接在高速运行上.(例如你的水泵是16极4极启动运行,那你就接在四极上。因为四极是高速运行。经过变频驱动以后,就用不到16极的低速启动了.)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仅供参考。

网友G:
先接成三角型是不是用短接片将U1和W2短接,V1和U2短接,W1和V2短接起来。然后,变频器的三根输出线分别接到这三个端子上就可以了

楼主:
现在已经接好一台泵了,运行正常。
但有个情况不是很理解:
那就是将电机接成三角型后,3个短接片之间的电阻值很小,每两相之间都一样,大约是1欧姆。但运行起来很正常。
为什么电机每两相之间的电阻值这么小那?[/b]

网友H:
安照电机接线盒内和电机标签的形式正常接就OK!

楼主:
还有其他答案吗?[/b]

网友I:
你怎么量的,带变频器嘛

楼主:
没带变频器。正常值应该是多少?[/b]

网友J:
一般来说电机的功率越大,两相间的电阻值越小。因为电机功率变大了,用的线圈铜条加粗了,线圈匝数也变少了,所以你量的值才1欧是正常的。

网友K:
这都不会还搞电工啊

楼主:
[b]谢谢“lyq”的回复。
也让"t;k"见笑了。

网友L:
好了就可以了,注意变频的过电流保护,,

网友M:
有的电机0.1欧都不到呢

网友N:
人家电机是感性负载,又不是阻性的,要那么大的电阻干什么,再说了电机的线圈是通的,导线的电阻能大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