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低速传动问题

楼主(2006-06-27):
我最近做到一个项目,就是皮带传动机。动力要求也不大,我用了一种单相调速电机,市场上很多的,发现在低速下有两个问题,一是电机发热厉害,二是带负载能力弱,调速性能也差,走走停停。请问各位大师,类似问题怎么解决,有什么更好的选择方案没有?谢了!!

网友A:
这种单相调速系统的调速原理是调频还是调压?电机有移相电容吗?

网友B:
这就是电机的特性决定的。解决的办法就是加减速机,增大输出扭矩,提高电机的转速。

楼主:
回ZY123:这种电机有启动电容的,调速原理是利用一个反馈发电机来完成的。
回日月剑: 提高电机的转速后,调速范围就减小了,电机的说明是可以在90-1350RPM内调速的,实际上调速性能很不满意。

网友B:
算一算90转时的输出扭矩,应该大于负载扭矩。放大电机的输出功率。
低速发热,加强冷风扇。
在不就选高速伺服电机或者直流电机。

网友A:
日月剑的建议不错,估计这种调速电机是调压调速,成本较低,低速时力矩大打折扣,虽有转速闭环,应该还有个PI调节器,但特性较差,如还要用它只能再增大电机功率。

网友C:
我觉得这种情况建议用廉价国产变频器也比你现在的调速方式简单,还实用呀.最好使用恒转矩的变频器,电机选用风扇自带电源的那种电机,自己也可以改装.这样比较经济实惠.

网友D:
问题很可能出现在电机的本身,电机在低速运行时散热风扇的转速随之降低,导致电机的热量不能及时地散发出去。如果您的系统经常的运行在低速状态,建议更换一种带主动散热风扇的电机,这种电机的散热风扇是保持恒定速度的。

网友E:
呵呵 弄一伺服电机就是了 也不是很贵的

楼主:
感谢各位给我出主意,对于变频调速我还知道,伺服电机怎么用就不懂了,有谁可以讲讲吗?